我想做正旋变三角波的电路一个,频率在500K-4M.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正弦波变成方波(使正弦波的幅值很大,然后用稳压管等元件削峰),然后接积分电路就行了

楼主:
高频也可以?低频的话我都不上来问了。主要指的500K以上该怎么做?

网友A:
4M也不算很高的频率。所谓积分电路也是滤波器,你对三角波和方波作拉氏变化,算算频谱成分然后设计滤波器就好了,做是做得到的,关键看你要让波形达到怎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