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已经说了:“但是它确实有用的”。那么,“请问R3起什么作用”,就是你说的那个作用。

网友B:
R3应该是+端到地吧。是用来平衡输入失调电压的。要求R3的值等于R2//R4

网友C:
前辈,你老真幽默

网友C:
这个电阻是可以减小反馈深度的,对系统的稳定性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D:
这个电阻是可以减小反馈深度的,对系统的稳定性有一定的作用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这个电阻能减小反馈深度?

网友C:
这是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才考虑的,因为反馈系数KF的电阻分压,这个电阻和另外一个电阻并联的,这样KF就变小了,如果加上一个电容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D:
请问为什么是在频率较高起作用?纯电阻的反馈网络为什么会跟频率有关呢?

网友E:
咋能没影响呢  我仿真测试了  当你R3大的时候还好说 R3小的时候
尤其是R4/R3的值比较大的时候  输出电压就差的多了
大概值是-(R4/R2)Vin+(R4/R3)/1000    但具体值是咋来的 就不晓得了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