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DC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用电位器通过电阻分压方式得到一个电压连接到模拟量输入端口,发现调节电位器的时候电压不是均匀连续变化的,而是0》》0.1》》0.2》》0.3》》2.8》》2.9》3.1,也就是电压从低一下变到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检查了端口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与模拟量输入端口断开,调节电位器测量电压时连续均匀变化的;
换到其他模拟量端口也是一样的问题;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过?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请注意输入阻抗,转换速度快时需要较低的输入阻抗。

楼主:
ADC的基准电压就是VDDA的电压吧?
我用的STM32F103C6

楼主:
一般来说ADC的输入阻抗有什么要求?在多少的样子?

楼主:
我换了较小的电位器(100欧),情况好了一点,但还是有点影响,
对信号源的内阻要求在多少一下啊?是不是一定要加跟随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较低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楼主:
请注意输入阻抗,转换速度快时需要较低的输入阻抗。
引用 网友A:

较低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A:
较低的输入阻抗是多少?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中有具体参数:

网友B:
参见附图。

楼主:
那我开始用的是10K的电位器分压的,采样时间也是选的55.5个时钟周期,
难道不是信号源阻抗引起的问题?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输入电压的变化,看看是否与测量的数值一致。

楼主:
请问VREFINT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请问VREFINT的电压是多少?
引用 楼主:

VREFINT的电压可以看芯片的datasheet,对于STM32约为1.2V。
但要注意VREFINT 对于STM32 ADC来说,不是参考电压,而只是某1路AD输入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

网友D(2011-01-23):
ADC的参考电压应该是VDDA

网友E:
路过看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