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中基极上(下)拉电阻选择

楼主(2010-11-19):
三极管开关电路中基极的上拉R13(PNP)或下拉R21(NPN)电阻的参数该如何计算,跟哪些因素有关,还有这个电阻在电路中除了能可靠关断三极管还有哪些作用。

网友A:
要看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在数字电路中通常是开关态,这时要保证晶体管饱和,用最小Ic逆推出Ib,放大系数可按100计,如此在得到的最小Ib的基础上留取一倍的余量即可。

楼主:
春阳真快啊,春阳说的应该是串联在基极的电阻吧,不过还是谢谢了,我想问的是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基极与发射极间所接的电阻该如何选择,还望能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就是双极型晶体管做开关管时,b和e之间加一个电阻,作用是什么。
   然后我想问的是,这个电阻应该取多大的值。

网友C:
为什么放大系数要按100计?

楼主:
搬个板凳,等老师们讲解

网友A:
该电阻的作用是在输入呈高阻态时使晶体管可靠截止,极小值是在前级驱动使晶体管饱和时与基极限流电阻分压后能够满足晶体管的临界饱和,实际选择时会大大高于这个极小值,通常外接干扰越小、负载越重准许的阻值就越大,通常采用10K量级。

网友A:
关于7楼的问题,一方面100是整数好算,另外,现代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会大于100,设计时要选小值,在此基础上,向下靠标准规格即降低阻值到附近的标准系列,相当于进一步降低了晶体管的放大系数,这里才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则。

网友D:
这样很难懂...如下图...这R1,R2应该选多大可调电阻..??通过调节R2使管子截止与饱和导通
LED每个3.2V..10MA
若2N5551作开关管用..R3是不是作限流作用???
下图这种接法有没有不得当??

网友E:
这种接法5551要烧掉了。
1.调节可调电阻要使管子经过放大区,和饱和区;
2.饱和时5551要流过将近1A的电流

网友D:
这种接法5551要烧掉了。
1.调节可调电阻要使管子经过放大区,和饱和区;
2.饱和时5551要流过将近1A的电流
引用 网友E:

谢谢sfofyyy的说明..
是(10-0.3)/10=0.97???如果这是饱和状态..那灯应不应该
亮??
我对饱和与截止时集电极和发射极的运作很模糊,请大侠就上图指教一下..
那么把R1换光敏后,怎样设置偏置电阻才能控制灯的开关??

网友F(2011-02-13):
大家都说得好,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G:
根据11楼的图,我这个菜鸟也来说两句,大家伙看对不对啊:
1、12楼说得对,Q1工作在饱和状态的话,集电极饱和电流IC=(10-0.2)/10=980mA,查2N5551的DATASHEET可知,其最大集电极饱和电流IC=600mA。
2、图中的发光二极管应该是在Q1截止的时候点亮,但发光二极管要配合限流二极管使用,依图中的使用方法,按每个发光二极管饱和压降为0.7V来算的话,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IF=(10-2.1)/10=790mA,相信没有几个发光二极管能承受得了如此大的电流。
3、根据2N5551的DATASHEET可知,在IC=10mA的条件下,其基极最小导通电流IB=0.2mA,CTR=80,根据R3>(10-0.2)/0.01=980,可取R3=1000。
至于偏置电阻R1、R2的取值,时间有限,就不说了,可见《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呵呵,以上分析有不对之处,请各位大侠积极拍砖!!

网友G:
不好意思,有一处错了,第二点中的发光二极管应是配合限流电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