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带通运放问题

楼主(2010-11-19):
这个电路是我按照低通和高通的参数设计的一个带通运放   不把低通和高通连在一起   仿真正常     一旦把他们连在一起    就产生自激震荡    好像是后一级滤波器要考虑前一级滤波器的负载效应    但是不知道怎么考虑     还请指教

网友A:
那你把高通和低通的顺序调换一下看看,可能是运放带不了那么大的容性负载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因为前后不相同   引起相移    导致的自激   这只是我的想法   还没证实     明天证实一下

网友B:
这就是很多人先仿真后在进行实际实验常遇到的现像.建议不搞滤波器就给厂家提技术指标买成品.到www.wylbq.com网上看看

网友C:
在第一级运放输出端加个小电阻试试,加在闭环之内

网友D:
第二级的输入端对第一级的低通滤波电路来说有容性负载,传递函数被改变了。
个人认为应该重新设计电路,二阶带通滤波不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B:
中频111KHz,带宽150Hz,阻带大于60dB,如何?

楼主:
我个人觉得只是前后不匹配    导致相移    等相位差达到了180度    就引起了自激     我把后面改了一下   仿真可以啦

网友E:
这种接法,对于第一级运放来说开环传递函数已经被改变了,因为输出端有容性负载,即使能用也不可靠,不是什么好方法。

楼主:
那十楼有什么好的主意

网友E:
那十楼有什么好的主意
引用 网友F:

建议翻翻模电书,书上有二阶压控带通滤波器。网上也能找到二阶无限增益多路反馈带通滤波的典型电路,没有像你这么设计的,用一级运放足够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但 我的很难用上面这个来实现     我是另外设计了一个    只是这个有问题  所以就拿来问问   看看大家觉得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行!!!

网友G:
基础不好,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