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开关问题(求救)

楼主(2010-11-19):
S1为模拟开关通道。
当不接模拟开关(光电池直接接到运放反向端时),把光遮挡住,输出AD值非常小(暗电流)。
12位AD,AD值为0,满刻度参考电压3.3V。
接入模拟开关,(8路),接入选择此通道,同样条件下把光遮住,输出AD值达到30多,非常大。
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很小(不是运放问题)。
应用要求暗电流为0,或接近于0的。
接入模拟开关后,即使光电池电流输出很小,都有电流通过运放,放大之后,造成了这个30AD值的电压。
模拟开关用的74hc4501,和HCF4501都试过了。暗电流相应的电压值都为30左右。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有没有办法消除它。

网友A:
是你电路的问题,模拟开关的内阻较大,要给运放加上偏置。

楼主:
运放是轨到轨运放。试过了,不接模拟开关的时候,输出正常符合要求。(即轨到轨运放的下限动态范围<LSB,所以才检测出为0)。就是因为接入模拟开关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加上偏置再试。

楼主:
还有我试过,把光电池2端短路,有接模拟开关,输出也是一样的30。不为0。

网友A:
偏置可以加在光电管侧。

网友B:
模拟开关不是理想开关,各通道均具有电阻,还有各通道以及对地的漏电。这些不完善之处都会造成误差。
模拟开关放到你那个运放之后(运放输出端),误差将大为减少,因为运放输出电压大,输出电阻低。当然,可能需要增加若干运放(每路使用单独的运放),而这样的运放价格比较贵。

楼主:
是啊。我设计这个电路目的就是要减少运放。运放为高精度轨到轨运放比较贵。

网友A:
特别是运放输入阻抗和增益较高时。

楼主:
偏置可以加在光电管侧 ?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要把静态电压偏置在运放输入范围。
这个运放是轨到轨的,所以0偏置应该也差不多可以。因为我应用时如果没加多路模拟开关是可以的。
我是单电源供电(运放和单片机),IV转换后,低通再送AD的。所以偏置话很麻烦。

网友C(2012-04-09):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模拟开关本来不是理想的开关类型,有自己的内阻,有时也有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