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怎么读可控硅 的触发电流的进来帮下忙, 谢谢。。

楼主(2010-11-19):
大哥,请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不会。能不能帮我看下。谢谢··
   我现在对可控硅也不是很了解,就知道一点点,我用晶体管图示仪 已经把 图给调出来了,因为是别人让我测得,我也要给别人个答复。我在网上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怎么个读法,所以只能麻烦你了。我测可控硅时把 X轴接方波,Y轴接Ic(图标显示阶梯那个) 象限用第一象限(也就是阶梯信号 跟集电极信号都接+) 触发电流图像已经出来了,级簇最大也就是10个簇,图像上有11个点,第一个点上有条直线往上直到某点,第2点到第6点上没有直线,然后一直到第7个点(一共11个点)以后才跟第一个点上的直线差不多高,请问这样怎么读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每簇是2mA。 还有就是我把象限调到第三象限(集电极跟阶梯信号都接-)时,发现点不一样了,比方说,第一点上还是有条往下直线,第2 点 第三点上没有往下的直线,但第4点开始有往下的直线了,但不长,第5条比第4条长,第6条比第5条长,直到第7条后,才跟第1点上的直线差不多长。。这又是怎么回事。 谢谢

那触发电流从那点开始算呢。级/簇 选了 10,   那阶梯信号是 选了 5mA档。图示仪用XJ4810。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读法对不对,像第一象限那个触发电流是5mA*4=20mA。第三象限我就不知道怎么读了。

网友A:
“第2点到第6点上没有直线”,这表示没有触发。第7点的电流即触发电流。
不过,这与你的图不符。

第三象限的图形,可能是未能达到维持电流。

晶闸管的触发电流并非常量,随工作象限变化,也随温度等环境因素变化。晶闸管并非线性器件,测量其触发电流可以说没有多大意义。通常设计电路时,总是根据datasheet上的触发电压电流要求再放几倍余量。不知道“别人”让你测这个电流是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