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封装尺寸

楼主(2010-11-19):
如上图所示:同一个位置有上下2个尺寸,这两个尺寸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管脚的宽度,一般选取哪一个呢?谢谢

网友A:
上下限(单位英吋),括号内是公制(单位毫米)。

网友B:
做PCB设计时仅考虑脚间距即可,封装的误差都在标准范围内,不必过于担心。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两种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ATT7053A

网友D:
如上图所示:同一个位置有上下2个尺寸,这两个尺寸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管脚的宽度,一般选取哪一个呢?谢谢

那两个数据是表示许可偏差范围,你可以用图中标识的BSC指定的名义值--这是最主要的。

网友D:
这种图,用gif格式比较合适,尺寸小又清晰--远比jpg清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哪里是两种脚,只不过画得不一样粗罢了。

网友F:
尺寸的上下限,什么两种封装。。括号里是英寸单位。

网友G:
LZ用英制换算成公制
看与括号内的尺寸是否一致?
一般DATASHEET上标注时会
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