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函数仅被调用到一小部分,冗余吗

楼主(2010-11-19):
问题是这样:
我要用单片机控制12864的LCD,是分左右屏的,我要显示一串数字,显示的数字刚好在交界处就得另外处理。
所以我写了个函数:display(number,x,y),里面有判断语句处理显示的位置,包括交界的和没交界的。
请问如果我显示100个数字,但是只有1个在交界处,那会不会浪费很多时间或者空间啊,因为只有1个是特殊的。
如果是显示100000个,只有1个在交界呢???花费的时间肯定更多,那编译到单片机里占的空间会不会也变多呢???
谢谢

网友A:
只要存在一个,就不是冗余码。

既然程序是用于显示左右屏的,且可能落在交接处,则必须考虑周全。此非冗余。至于效率,可以分三种情况处理,即左、右和交界处。这样,时间上效率不会有太大影响,但空间上则必须给相应的处理程序留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