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Vgs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绝对不可以。

网友B:
意思是GS间最多20V压差,正负方向都可以承受,哪里来的40V。

网友C:
chunyang老师正解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因为是电压型器件,标示只是说明在正压或负压驱动的极限条件。

网友F:
可能是和运放双电源供电混淆了

网友A:
不少网友看资料不仔细,没有注意到Vgs这个参数是在资料(datasheet)的哪个栏目中。
标注Vgs为±20V是在绝对最大值栏目中。绝对最大值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