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引脚在什么地方?如何使用?

楼主(2010-11-19):
例如这个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线圈线头在什么地方?
我在使用的时候光是这样一个符号,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指教

网友A:
接线是在实物上接,你必须把实物图贴出来。

楼主:
我的意思可能没表达清楚,是在Multisim这个软件里的,实物图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