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调通的SPI-SD-CARD的程序

楼主(2010-11-19):
求一个调通的SPI-SD-CARD的程序。
求一个调通的SPI-SD-CARD的程序。
非常感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SPI.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UART.h"

void UARTSPI_INIT()
{
   STR_UART_T param;

/*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UNLOCKREG();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DrvSYS_Delay(5000);

/* HCLK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12MHz; 7:internal 22MHz RC oscillator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0);
LOCKREG();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 /* HCLK clock frequency = HCLK clock source / (HCLK_N + 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param.u8TimeOut          = 0;
DrvUART_Open(UART_PORT0, &param);

DrvSYS_SetIPClock(E_SYS_SPI0_CLK,1); //打开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SPI0); // 使能 IO口的 SPI 功能

     //CLKP = 0; 串行为空闲状态
     // TX_NEG = 1;  数据在串行时钟的负边沿传输
     // RX_NEG = 0;  数据在串行时钟的正边沿锁存
     //一次传输的长度为8为,设置为主模式
DrvSPI_Open(eDRVSPI_PORT0,eDRVSPI_MASTER,eDRVSPI_TYPE1,8, FALSE);

DrvSPI_DisableAutoSS(eDRVSPI_PORT0); //关闭SPI0的自动CS功能
SPI0->SSR.SS_LVL = 0 ;// 选择信号的低电平触发输出
SPI0->CNTRL.LSB = 0;;//设置MSB传输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100000,100000); //设置频率
    DrvSYS_Delay(0x20000);     //延时
printf("\nOpen UART success\n");
}
uint32_t SPI_WriteByte(uint32_t val)
{
uint32_t auReadSPIData[2];

if(SPI0->CNTRL.GO_BUSY==1)
   printf("\n\nWrite Data is fail\n\n");
SPI0->TX[0] = val;
SPI0->TX[1] = val;
SPI0->CNTRL.GO_BUSY = 1;

while(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0));
DrvSYS_Delay(10);
auReadSPIData[0]=SPI0->RX[0];
return auReadSPIData[0];
}
uint32_t SD_SendCommand(uint8_t cmd,uint8_t arg,uint8_t crc)
{
uint32_t r1;
  uint32_t Retry=0;      //重复操作次数
DrvSPI_ClrSS(eDRVSPI_PORT0, eDRVSPI_SS0);
SPI_WriteByte(0xff);
SPI_WriteByte(0xff);
SPI_WriteByte(0xff);
  DrvSPI_SetSS(eDRVSPI_PORT0, eDRVSPI_SS0);                       //使能片选信号
SPI0->CNTRL.TX_BIT_LEN = 8;
SPI_WriteByte(cmd | 0x40);          //分别写入命令
  SPI_WriteByte(arg>>24);            //数据段第4字节
SPI_WriteByte(arg>>16);           //数据段第3字节
    SPI0->CNTRL.TX_BIT_LEN = 8;        //设置传输的位数为 24
SPI_WriteByte(arg>>8);              //数据段第2字节
  SPI_WriteByte(arg);               //数据段第1字节
  SPI_WriteByte(crc);               //CRC效验和

  while((r1 = SPI_WriteByte(0xff)) == 0xff)//等待响应
    if(Retry++ > 200)
     break;//超时退出

  DrvSPI_ClrSS(eDRVSPI_PORT0, eDRVSPI_SS0);                         //清除片选信号
SPI_WriteByte(0xff);
return r1;                   //返回状态值

}
void MMC_FLASH_Init()
{
uint32_t Counter = 0;
uint32_t r1=0;

for(Counter = 0 ; Counter < 0xf00; Counter++);//延时等待SD卡上电
for(Counter = 0 ; Counter < 10; Counter++)  SPI_WriteByte(0xff);  //输入74个脉冲等待SD卡初始化
do
{
  r1 = SD_SendCommand(0,0,0x95);        //发idle命令
  //printf("\nR1: %x ",r1);
}while(r1!=0x01);
printf("\nReturn CMD0 is success\n");
}

int32_t main()
{
uint32_t R1=1;
UARTSPI_INIT();
MMC_FLASH_Init();
DrvSDCARD_Open();
while(1){}
}

网友A:
没有,帮你顶下

网友B:
俺都求助了好些次,未果…
这个论坛人气不旺呀…很晕

官方有2个,应该是调试通过的

楼主:
官方2个,我都看了下,一个NOTE里面的是flash  一个SD卡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写入CMD0命令都不带74时钟的..........改成SPI0(我的是nuc100,64脚的)后烧写进去没反应。
并且感觉官方给的库很乱。

楼主:
自己美事顶顶.希望能顶一个出来。

网友B:
它写了80个时钟。例程肯定可以用…
研讨会的nuc120是5v的,不能直接接sd卡,m0516的是3.3v,但需要例程的改动。

楼主:
就是说。如果我们接SD卡,就要加电平转换了?  不能对SD卡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
)
{
        DSTATUS sta;
        GPIOD->PMD.PMD12=1;
        GPIOD->DOUT&=0xEFFF;

        while((GPIOD->PIN&0x2000)!=0);

这个是例子中  打开SDCARD之前的设置。   不理解啊

网友B:
PD.12=0打开PMOS管给SD卡供电
PD.13=0有SD卡插入,无卡死循环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板子?还是自己做的。
多交流…
QQ:1270688699

楼主:
自己做的,我们产品的一个样板。 因为我们是代码移植。 所以就先做了一个样品测试。试试看好不好用,能不能用。   不过我很菜。所以搞的很纠结。  刚接触ARM就上手这玩意,太蛋疼了。

网友B:
会好的,底层主要是SPI,代码移植都是C语言的

楼主:
恩,做了半个月了。主要模块还剩下SPI读写SD卡和GPS的信号采集与分析。

楼主:
不过我总共做了20天,经验不足。调试走了好多弯路啊!

楼主:
自己在顶顶。哈哈,自己把每个贴都顶成红色

网友C:
呵呵 我也在要这个客户要

网友B:
不知楼主进展如何

楼主:
这2天都没怎么调, 昨天上午刚调,芯片烧了。 今天上午 又有事情。 下午3点多才开始调。 不过依然输出ffffff   纠结的fffff。

网友B:
俺觉得还是用原厂的例程先调试,把那几句sd卡上电控制和测试有卡的封掉试试

网友D:
楼主怎么会一调就烧芯片呢

网友B:
估计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当然我第一个就是用原厂的程序调的,也没用什么,加了几句输出函数,看看能不能初始化完成。结果就悲剧了。
我们板子有个外界电源(3.3v),只要nu-link和那个电源同时接,立马就烧。

网友B:
不要nu-link电源即可,对否?

楼主:
那是我们板子设计的缺陷。 当然我这个刚进的就不好多说拉, NU-link  也能提供3.3v的电源。 只要对内部做改动。

网友B:
研讨会M051是3.3V供电,Nu-Link也是。
120的是5.0V供电

网友E:
如果谁有就共享一下

网友F:
和楼主有同感,官方的库有点乱

网友B:
进展如何?

楼主:
在用FAT读写文件系统。:)

网友B:
不知小日本的好用否?

网友G:
我也觉得官方的库好乱,芯唐改进一下吧

网友B: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H:
一调就烧芯片,那肯定是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B:
断掉nulink侧的入口电源应该不会烧了吧

网友B:
把读写扇区改为PDMA速度肯定加快

网友B:
建议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