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采样中的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楼主(2010-11-19):
我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电压采样电路中,电压的输入端连一个OP07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这与直接输入相比,有什么作用和好处呢?

网友A:
提高输入阻抗,减少输出阻抗。

网友B:
提高输入阻抗, 做缓冲级及隔离级, 降低输出阻抗,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