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进!!!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前面是文氏振荡器,输出经过两级运放800多倍的放大。

文氏震荡器的输出可以很大,有必要加两级放大吗?
输出估计是画错了,应该是个跟随器。
另外,虚地应该对地接个电容,不然,信号会相互牵扯。

网友B:
楼上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到100U的电容的等效阻抗,可能没有800多倍,同向端接的那条线是虚拟地线,因为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需要稳定的直流偏置

网友B:
还有后极输出是个直流电平,应该改为跟随器

网友C:
从文氏电桥各元件数值看,振荡频率下100uF电容的容抗绝对可以忽略。
两级放大,实在没有必要。

楼主:
嗯 可能吧!!这是一个功率震荡啊

网友C:
6楼:
输出是LM324,你指望LM324输出多大功率?充其量几十mW。

网友D:
还有后极输出是个直流电平,应该改为跟随器
引用 网友B:

的确接法有问题,
不过不要指望原理电路有多么的正确,

LZ,你所指的线串个合适电阻吧.
图的重点不在输出级,主要是前面的..

另:
电路的元件都按其功能特点画在相应明显的位置上,
一般会出现在原理图,教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