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的是什么?电压值?那不就升压?学生刚起步

楼主(2010-11-19):
RT..我是菜菜鸟,请菜鸟解答..谢谢

网友A:
运放可以放大电压信号,也可以放大电流信号,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升压。

网友B:
功率和信号变换

网友C:
4楼说得不错。

网友D:
中文虽然是表意文字,但是如果只看字面意思的话,就。。。。

网友E:
把运放说成升压,那就太小看他了

网友F:
功放功放 功率放大

网友G:
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H:
运放的用途真是无所不在,只要有信号变换的地方,特别是模拟前端,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网友I:
运放是要电源的。。。放大的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

不要以为这里是能量不守恒,,“多余的”能量是电源提供的。。。

网友J:
不是这样的。

好比一个凹凸境:
它并没有增加光线的作用。只是通过折射,达到分散or集中光线的作用。

说回运放:
运放的是要求有一个工作电压 (好比凹凸境的直径);
当运放的偏置合适时 (好比焦距,境的凹凸的程度等);
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 (好比对位于焦点处的物进行放大/缩水)
并输出 (好比看到的)

输出的大小受限于工作电压。(好比凹凸镜也受限于它的直径,一个5CM直径的凹凸境,想在近处放大航母是不实际的)

运放。只是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衰减。

当然,7楼的也错不了,但它得通过其它特性元件通过组合才完成的,并不是在运放输出端(脚)得到升压的。就像凹凸境通过组合,可以在远处看到完整的航母(不过这比喻有点牵强)

7楼所指的输出并不是运放的输出端,而是运放组电路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