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零开始学习红外遥控控制,向大家问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看了网上很多红外遥控的资料,都是编码解码之类的,请问

红外遥控必须都要编码解码吗?都要用到单片机吗?

还是说我理解的有误..先谢谢了..

网友A:
未必都用单片机,但通常都采用编解码方式。

网友B:
找个示波器看一下发射和接收的波形对你理解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会很有好处

网友C:
你自己要学习最好自己用MCU做编码和解码。

网友D:
单片机学好不是坏事

网友E:
也不一定都用软件编解码的,像2260 2272之类的芯片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只是软件解码可以自由发挥

楼主:
也不一定都用软件编解码的,像2260 2272之类的芯片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只是软件解码可以自由发挥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哥,你的意思的编码由2272完成?解码用单片机?

网友F:
硬件编码,软件解码~~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要用“为什么”的方法来想。
1.为什么要编码?因为编码以后才能抗干扰,才能传远,至于编码方法自己找,网上很多介绍。
2.为什么要用单片机?为了灵活
3.为什么要用专用芯片?因为方便,成本低。
4.哪个适合你,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H:
什么是编码? 理论上说就是按一定规则去发送信息,解码就是按一定规则去还原信息,只是为了不同的目的,编解码复杂程度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