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秒一次的热插拔,需要这么样的保护?

楼主(2010-11-19):
(无正文)

网友A:
热插拔要进行专门的设计,不是加TVS那么简单,包括电源和信号的导入都得讲究,具体要看插拔的是什么电路,又在什么情况下插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那么复杂的热插拔.比USB还要简单.
就是把一个基准电压插到传感器2端.传感器本身不带电,主要是ESD的问题.

网友A:
首先要看传感器类型,是否属敏感类的,然后才好确定。

楼主:
传感器应该是霍尔一类.

网友A:
最好加一个软开关电路,插入到位时自动开启,适于批量快速检测,否则可以人工开关。

网友B:
在输入级/输出级 加TVS管是否足够牢固?
插拔节拍在30~45秒.工作电流不超过20mA,电压超过+/-10V.
要求起码1年不挂
引用 楼主:
这个够苛刻的!!

网友C:
30秒1次
每分钟2次
每小时120次
每天2880次
每年1051200次

105万次不挂,你该考虑的不是电路,你找不到这样的接插件。

网友B:
105万次不挂,你该考虑的不是电路,你找不到这样的接插件。

见解很牛B!
: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计算明显有问题.1天是24小时工作吗?
插头用1年没问题.即使坏了备用也很方便,但电路坏了,客户是无权利自己更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开关已经有了,但软开关也一样有ESD问题.把软开关弄坏了一样要去维护,挺麻烦的.
电磁继电器有寿命和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的计算明显有问题.1天是24小时工作吗?
插头用1年没问题.即使坏了备用也很方便,但电路坏了,客户是无权利自己更换的.
引用 楼主:

你说过1天不是24小时工作吗?究竟是谁有问题?

网友B:
不想帮谁。
按原帖的意思,确实是1天24小时工作的制式,不敢理解成其它工作制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必要考虑接插件的问题,即使是24小时工作制,我要求不坏的是电子元器件,而不是接口.
这个是工业设备,不是一个仪表.

网友B:
哈哈,你给人家钻空子了……

14# zjp8683463

网友A:
开关电路设计合理就不会有问题,对测试架而言,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苛刻,只是测试架通常不才用接插件,靠探针或夹具接触,探测机构在运动的过程中自动按规范接通测试电路和电源。

网友C:
开关电路设计合理就不会有问题,对测试架而言,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苛刻,只是测试架通常不才用接插件,靠探针或夹具接触,探测机构在运动的过程中自动按规范接通测试电路和电源。 ...
引用 网友A:

探针也买不到100W次的

网友A:
探针很容易更换。

网友D:
一直没说清楚传感器还是基准加保护电路。
如果是传感器测试设备,应该是基准上加保护传感器的电路。
(别人拿个传感器来测,怎么改它的电路?)

设计一个带短路开关的接插件,不插东西时输出端短路,插上就把触点顶开,正常输出电压(那种圆柱的电源插头就有这种功能)
基准需要串一个电阻,在并个电容,这样插上后是软启动的,不容易坏
要是对基准内阻有要求,电阻串在基准输入端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麻烦,最简单的就是在基准输入端串个电阻,反正把总电流限制了

至于ESD,高阻抗传感器内部应该有保护措施,低阻抗传感器都不需要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需要保护的是我的采集和基准电路。传感器的保护是厂商考虑。
基准必须是低阻,我输出加了100欧(运放闭环内)和一个ESD二极管保护,但不确定ESD二极管能否1年内不坏。在插入时,我切换到0V。
采集通道我加了10欧和ESD二极管。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固态继电器!成本较高!  要求高成本就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样要保护。没有区别。电子开关都有电压超限问题。
几万的NI采集控制器都买了,不是成本问题

网友D:
跟随器闭环内串电阻,必须注意反相输入端也串个电阻,不然就直接“暴露”在外面了
ESD保护,一种是两个二极管对电源/地限幅,一种是TVS
如果用二极管,ESD冲击进入电源,把电源抬高,一样会损坏东西,所以电源本身还必须有TVS限幅
如果用TVS,只要ESD能量远小于TVS承受力,不容易坏
10欧电阻似乎太小

网友B:
上电冲击,对器件的寿命的影响关系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