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 IIC总线问题

楼主(2010-11-19):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用IIC总线,,我看别人程序有个问题搞不懂
atart:setb sda
        nop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clr scl
      nop
     ret
这是总线开始条件;问题一;PDF上不是说;只有在SCL低电平才可以改动SDA上的数据吗,而程序的第一条指令就把SDA制高,并没有在SCL低电平情况下改动吧,
问题二 ,倒数第三条指令为什么要将SCL制低

网友A:
仔细看24C02的资料

网友B:
把这个子程序的名字换一下,看看资料,便恍然大悟。

网友C:
对着时序图看看就明白了 程序表示的仅仅是START动作

网友D:
古人说过再一再二不再三,表示第三次就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