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工业摄像头图像采集与数据分析

楼主(2010-11-19):
小生是大四学生,正在做基于51单片机的工业摄像头图像采集与数据分析,用摄像头采集图像并加以分析,判断工业运行是否正常,并发出控制信号。需要用到外扩存储器,大概是64K,但不肯定。在储存数据和处理方面现在不大清楚,希望各位行家指教!谢谢!

楼主:
在外扩存储器方面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外部存储器使用方便并且价格实惠,请指教!另,摄像头现据所查得资料可选OV6620或OV7620,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A:
RAM还是ROM?
用51做图像分析?

楼主:
这个没有确定,应该RAM就可以吧,因为不需要断电保存数据的,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暂存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确定,应该RAM就可以吧,因为不需要断电保存数据的,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暂存数据。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菜鸟建议你现在PC上实现图像分析算法,再谈51上的事,话说那个跟怎么外扩存储器的问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B:
摄像头跟单片机什么接口?
“应该RAM就可以吧”你这基础好像差的多了点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只是在选择外扩存储器上还没有很好的选择,至于PC到51的过程,这个可能时间不允许了,因为现在已经在开始做毕业设计了。

网友C:
64K? 你准备多大的分辨率?一桢图像可远远不止这么大哦~

至于51,那最多只能做出个玩具罢了

网友C:
PS:
能做出玩具都绝对是折磨死人的事,只有超级高手才有那么丁点可能。

建议LZ先去搞清楚“图像采集与数据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

网友D:
给你出题目的这老师脑子有病。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现功能简单,就是判断白线是否嵌入黑底的线槽中,需要采集的图像也就那么一小块,只是在51单片机图像的处理上十分陌生,还要用汇编编程,感觉比较困难!特向高手请教!

网友C:
LZ,谁告诉你51必须“用汇编编程”的?

9楼已经说过了:
PC到51没什么过程,用C写,PC上的算法直接可以拿来到51用,

楼主:
导师要求用汇编编程,所以没得选,还请各位汇编高手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E:
楼主,你这个题目太好做了
到你们学校的图书馆搜你们导师的名字,他给以前的学生肯定出过类似题目

还有,你们导师关注语言而不是识别的算法和效率,本来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你的导师只是要个结果,你去历年的电子竞赛中找个循迹小车的方案给他就成

网友F:
楼主,给你个建议,慎重分析您导师的水平!
千万别被误导了!
现在的老师都不是育人,而是误人!

网友B:
你导师是不是不懂C?说实话

网友G:
学校都要求汇编的

网友H:
替lz感到纠结,一般没水平的导师给出的课题才会这样无厘头,不了解学生的实际

楼主:
在此,我得说我的导师水平绝对不容置疑,他会C,但是似乎是偏好于汇编,他要求我们用汇编做的目的也就在于要我们真正搞懂单片机具体每一步的功能,小弟自认为这样确实有利于我对单片机的学习和了解,之前我用C做过一些设计,老实说有些东西真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I:
毕业设计  做个样子就可以了

网友J:
你们也就不要打击人家了,出这样的题目确实搞笑,但想想,人家只检测黑、白,那么对于二值图像的话,存储也不是很大问题吧?64K = 724X724的点了,但是人家可不要这么大,图像面积又不大。
嘿嘿,这样的话,关键也就是怎么采集图像了,而且是怎么采集二值图像。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这位高手为小弟说话!

网友J:
嘿嘿,我不是什么高手呢,你也不用着急,整理好思路,想想该从哪着手,不知道就baidu或google一下,应该可以获得不少收获,问题不在你做的题目有多烂,而在于你为它花了多少时间以及从中学到多少东西,不管怎样,做总比不做好,就算做不出来。

网友K:
51做图像.......不知道谁想出来的点子.....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于题目我没有什么想法,既然能想出来就一定有方法做,查了几天的资料,现在基本上的思路已经有了,就是用OV6620采集图像数据,外扩一个外部存储器储存,再处理,判断出结果后给出一个控制信号就可以了。现在遇到一个汇编程序的问题,就是把所有像素点求平均值然后判断一块图像是否是白色,结果要用到一个16位二进制数除以一个8位二进制数,如R1R0/0C8H,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L:
回复 楼主:
网上去搜索“51单片机汇编浮点库”,应该有你想要的。
这东西是15年前用过的,想不到现在还有学生被逼着用。
给楼主个建议,侧重点在系统设计上,汇编语言用得越来越少,这是趋势。

如果有人和我说他今年用汇编语言做了51单片机的几万行的程序,我不会录用他,原因很简单,抱着汇编不放的人,不去尝试用c,工作上不会有太高效率。
而涉及到算法的,c语言更通用些。

网友J:
回复 楼主:
前面的做完,后面的还不好做?
去baidu一下:51汇编子程序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3ae8e68011ca300a6c39098.html
以上链接我给你百度来的,记得当时我写51汇编时,学会后,也就是直接搜索一些函数来用,很好用。

楼主:
现在基本思路理清楚了,汇编那个除法解决了,开始做数据采集方面的具体方案设计。小弟采用OV6620作图像采集,因为51单片机速度跟不上,因此想要在每行只抽取几十个像素点,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至于方案,小弟觉得,可以用两个定时计数器来捕捉OV6620的行中断和场中断。更具体的方案,现在还未找到,请高手指教!

楼主:
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有些资料上的OV6620芯片图上是48引脚,但多数资料上都是32引脚,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两种不同的OV6620?

网友M:
如果这是你的毕业设计,搞不好你不能毕业的说。

网友N:
这个用DSP比较好吧

网友L:
这个用DSP比较好吧
引用 网友N:

51+汇编,估计也就做一个灰度判断,设置一个阈值,相除,根据结果判断。

网友O:
这种图像采集和数据分析的应该是DSP的特长

网友P:
用51做图像分析的确和少见

网友Q:
这个用DSP或者FPGA都可以,但用51就不怎么适合了

网友R:
工业摄像头如何和单片机连接?图像处理在何处完成?

网友S:
没见过用51单片机做图像分析的

楼主:
系统的功能是检测白线是否完全装入线槽,所需要的处理比较简单,就是采集到的图像中判断两个位置是否有白线,没有装入时线在上方,装入后在下方,因此只需对这两小块处理就可以了,数据量不大,经过抽取,大约10K的数据。在OV6620与单片机之间加一个FIFO芯片缓冲,这样就解决了单片机速度跟不上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OV6620的问题,小弟上网查到的信息有些说OV6620是32引脚的数字摄像头,有相关应用说明,但是没有具体的引脚图,而有些资料有具体的引脚图,确实48个引脚,小弟见识短浅,因此甚感迷惑,请高手指点!

网友T:
用C写,然后编译成汇编就可以了

网友N:
建议不要用51做图像处理

楼主:
单片机的选择是没得选的了,至于用C编译成汇编我没有试过,但我想问题也会相当多,这样还不如直接用汇编。不过这些问题现在都不是重点,现在小弟面临的问题还是OV6620的具体引脚问题,或许很多人会笑话小弟的无知,但是没法,无知既然是事实,就向各位请教,以改变自己的无知。

网友J:
搜索OV6620的器件手册吧,这个是它的资料,至于你说32引脚和48引脚应该是别人拿它来封装,省掉了一些引脚,这个你得要求你的卖家给出它的资料,或找到这个封闭的引脚定义操作。
http://wenku.baidu.com/view/b77c7542a8956bec0975e383.html
上面这个是Baidu的链接,下载或到别的地方找就行,或者你有了这份资料,没事,这个你看图上的说明就是了,如下图所示:
那个标OV6620的小框就是原来芯片资料有48引脚的,经过封装,就是32引脚了,至于怎么用,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J:
关键是看封装后的资料来用,要知道原理就看原资料。

网友U:
用51做图像分析????

楼主:
多谢makebetter啦,困扰小弟这么多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一直都找不到OV6620的32引脚的功能图。
至于怎么用51单片机做图像处理这个问题,针对小弟毕业设计这个情况,小弟基本上有思路了,如若有高手有成熟的方案还是十分希望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给小弟的指教和建议,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V:
用51做图像处理的确不怎么常见,楼主啥时候做出来了,共享出来看看

网友W:
看一下51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X:
这样的东东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楼主:
对于像素要求比较低,OV6620的10万都算是大的了,为了减小数据量,都还是在其中抽取的。

网友Y:
51做图像处理,这个很新鲜

网友J:
都不看楼主要求,一见51就新鲜,就全否定?用51的高手可多呢,我见过以前我们的技术总监,什么都用51呢,视频图像叠加也用51。你们用ARM?那就不是单片机了?用ARM是单片机厉害,不是你厉害!人家楼主又有自己的思路了,应该鼓励才是,一来就泼凉水,能证明什么吗?

网友Z:
LZ还是用一个FIFO芯片吧!!! 可行是绝对的,相信俺,只不过速度慢!

网友AA:
手上有个51的开发板,显示一幅图像都很费劲,更不要说图像处理了

网友AB:
51做图像?难

楼主:
小弟在此感谢支持、鼓励和帮助小弟的朋友,同时也谢谢各位提建议的朋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Z:
在设计中用到了FIFO芯片作缓存,可行性验证基本上已经通过了,现在开始买元器件了。

网友AC:
51的处理速度,汇编语言,,,,,头大,,,,

我宁可花一周时间说服老师换芯片换C语言,,,

其实这个课题不错,用Mega128应该比较合适,外扩一颗64K的RAM,IO口又比较多,比51的32条多得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至于IO口这倒还不要紧,现在看来还有剩,32个足够了,汇编程序那也是程序,编辑都差不多,至于外扩存储器,确实,现在小弟选的62128已经停产了,比较难找。

网友V:
居然还有导师让学生用51做图像采集与分析

网友AD:
楼主用51单片机和64Kmemory做图像分析运算,做得出来的话,俺白送你一个北京内环以内的200平方米大房子。

网友AE:
楼主用51单片机和64Kmemory做图像分析运算,做得出来的话,俺白送你一个北京内环以内的200平方米大房子。
引用 网友AD:

哈哈,如果没有时间限制,“用51单片机和64Kmemory做图像分析运算”是可以做到的,算一天不行,算一星期,一星期不行算一年,十年也行嘛,:lol

不过话说回来,北京没有内环,所以也没有这样的大房子了,:handshake

楼主:
经过这半个月的查阅资料,现在觉得要实现我所需要达到的功能还是比较简单的,或许有人认为图像处理是很复杂的算法,或许是小弟说的不明白,现在申明一下:小弟所做图像处理不是很复杂的处理,不需要傅立叶变换、Z变换之类的复杂算法,就是判别黑色背景中白色像素点,房子多了没地方用的可以送亲友,实在不需要捐献给需要的人吧,小弟替他们感激不尽!

网友AC:
62128停产没关系,用62256就好了,五六块钱到处买,把最高位地址线定死(拉高或者拉低都可以)就当62128用

其实你做这个东西挺好玩的,可以用在生产流水线上测量产品工件的长度什么的,就是灰度计算而已,一般的速度基本就可以了

继续往下走,我支持你,,

另外,推荐你一个东西,估计用得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84063553

网友Q:
楼主最终的方案难道还要用51??

网友AF:
用不用51应该不是问题,够用就好

但**用汇编似乎不太理智.
学习一点汇编的知识有助于加深对硬件系统的理解,
但实际编程的时候还是应避免用汇编,结构太散了,
对强调效率的核心部分可以试着用汇编,
但程序框架还是应该用高级语言做,
结构化编程思想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

网友V:
楼主的方案确定没,还是不建议用51,那点资源的确不适合做图像处理

网友AG(2015-01-25):
存储数据方面个人也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