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给我画的原理图跳毛病啊!给我们新手上上课啊

楼主(2010-11-19):
这是个无线采集系统,采集有专门的板子。

网友A:
太客气了 不用谢

网友B:
有待提高···

楼主:
:dizzy: 没人指导下吗 求救啊

网友C:
1. 模拟地,数字地要分开做,用磁珠连接于一点
2.D1去掉,换成104电容
3.复位电路加个二极管
4.R4串到5V下,PNP前比较好
5.Q2,R5去掉,同D2一样,直接灌电流驱动LED
6.R5换成2K或3K
7.R3换成510R
8.T0接的那个插座,不能输入12V
9.C8,C5,C1上并个电解
10.N4前加运放
。。。。。
不知道你的图是干什么用的,只能提这些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