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报警器

楼主(2010-11-19):
呵呵,买了辆电动车,但一直来,盗人很自狂也很自信,夜里作案,白天也要加班,所以为了不再骑自行车,打算装个报警器,但卖那东东的要价200多,做为电子人可不想挨“砍”,所以要自已做个,也给电子人挣个面子。
电路图我不想设计(水平有限!··),毕竟做的人太多,网上一大堆,找几张好图,分析,再把它们组装起来,为我所狂用,何不乐也!。。。。
先发个简单的原理图:
图中的D1用作用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但细看后,应是加强输给C1的电流(就是继电器导通后,因为R1存在一定的阻值,输给Q1基极的电流不是很大,所以Q1并非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所以再通过R2向Q1基极供电后,加强了Q1的完全导通状态(不知对否,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呵呵,买了辆电动车,但一直来,盗人很自狂也很自信,夜里作案,白天也要加班,所以为了不再骑自行车,打算装个报警器,但卖那东东的要价200多,做为电子人可不想挨“砍”,所以要自已做个,也给电子人挣个面子。
电路图我不想设计(水平有限!··),毕竟做的人太多,网上一大堆,找几张好图,分析,再把它们组装起来,为我所狂用,何不乐也!。。。。
先发个简单的原理图:
图中的D1用作用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但细看后,应是加强输给C1的电流(就是继电器导通后,因为R1存在一定的阻值,输给Q1基极的电流不是很大,所以Q1并非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所以再通过R2向Q1基极供电后,加强了Q1的完全导通状态(不知对否,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D1画反了。

反过来的话就可以让Q1和Q2Q3组成个可控硅,一触发就一直报警。

当然,喇叭得是一通电就自己能够狂响的。

网友A:
另外,发现继电器下方那条接常闭触点的绿色线要去掉,不然没法报警。
当然,你可以在那条线上再装个隐蔽的开关,自己骑时就闭合,锁车时就断开它。

网友B:
D1画反了。

反过来的话就可以让Q1和Q2Q3组成个可控硅,一触发就一直报警。

当然,喇叭得是一通电就自己能够狂响的。
引用 网友A:

没反,本来就是一触发就报警,水银开关和微动开关任何一个触发都马上报警

网友A:
没反吗?
你确定?:)

网友B:
另外,发现继电器下方那条接常闭触点的绿色线要去掉,不然没法报警。
当然,你可以在那条线上再装个隐蔽的开关,自己骑时就闭合,锁车时就断开它。 ...
引用 网友A:

不用去掉,线包有电流自然就导通报警,你漏看了C1,那条线给C1放电用,触发后靠C1维持导通一段时间。

网友A:
给C1放电用?
那放完电后q2q3还怎么开通???

网友B:
图中的D1用作用是什么我不太明白,但细看后,应是加强输给C1的电流(就是继电器导通后,因为R1存在一定的阻值,输给Q1基极的电流不是很大,所以Q1并非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所以再通过R2向Q1基极供电后,加强了Q1的完全导通状态(不知对否,高人指点一下)软编小虫 发表于 2010-11-19 23:26

D1反向隔离,R1的作用跟你说的正好相反,是为了保证Q1能有效截止。

网友B:
给C1放电用?
那放完电后q2q3还怎么开通???
引用 网友A:

开关打开后,线包已经通电了,触点打过去了,这时Q1已经导通开始给C1充电了,C1充电结束,Q2Q3就导通了。

网友A:
嗯,通过D1让继电器直接吸合,老x秀逗了。

LZ的图不改确实可以用,不过q2基极最好还是串个电阻。

网友B:
没反吗?
你确定?:)
引用 网友A:

要是反过来,一触发就停不了了,非得拔电瓶才能停了。。

楼主:
在吃早餐,发现错误,奋。。。。。
回菜鸟与XWJ :

二极管没错,Q2也不必加个电阻,因为正是为了加大Q3的开关反应速度(除非想延迟报警时间)。
菜鸟说的D1是为了阻直作用,这是对了,但不还全对(个人认为!!!)。因为如果是为了隔直,这个二极管完全可不用,它不但起来隔直(防止Q3永触发),还起到了通达R2向Q1加灌触发电流作用。:kiss:

网友C:
貌似不要这么贵吧,
现在偷车的猖獗的很。  首先屏蔽GPS,GSM,

网友D:
:L至于么,电动车防盗器出厂价都降到25块钱了...还带免钥匙和锁电机功能

网友B:
在吃早餐,发现错误,奋。。。。。
回菜鸟与XWJ :

二极管没错,Q2也不必加个电阻,因为正是为了加大Q3的开关反应速度(除非想延迟报警时间)。
菜鸟说的D1是为了阻直作用,这是对了,但不还全对(个人认为!!!) ...
引用 楼主:

:L 算了,菜鸟暂时不想花时间向你介绍基础知识。

网友E:
这种电路就不要用了,  如果LZ有思路,完全可以设计一个更简单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