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楼主(2010-11-19):
节点A给节点B发送消息,只要发送成功就肯定是B受到了吧,不用在和B校验了吧!这应该是物理层干的事情吧!

网友A:
CAN的校验时在链路层完成的,不用程序员去理会,但是你的A节点发送成功,B节点不一定就接收到数据了,因为ID还得一致才行。

网友B:
他是广播式的发送,每个节点都可以接收,ID一样就收,不一样就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