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基于51单片机的图像采集与信息处理

楼主(2010-11-20):
小生是大四学生,正在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图像采集与信息处理,判断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在图像采集和信息处理上没有具体的方案,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首先要看你的图像传感器是什么,数据量多少,除非分辨率很低,否则51是处理不过来的,换DSP或高端ARM才是正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师要求用51单片机,图像采集的数据不大,只是判断白线是否嵌入黑底的线槽,采集的图像有效数据就线槽那么一小块。据我现有资料可以用OV6620采集图像。

楼主:
不管怎样,谢了!

网友B:
如果想开发简单的话用串口摄像头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这位朋友的指教,不过小弟认为串口操作比较复杂,也没怎么用过,因此感觉比较盲目。

网友C:
先做整体设计,再做具体的选型
系统设计要靠自己,论坛上很难找到人帮你做这个基础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现在基本方案设计已经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OV6620加窗的问题,我需要采集的图像范围大约在1平方厘米左右,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加窗取小块的图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