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汇编程序

楼主(2010-11-20):
现在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图像采集和信息处理的毕业设计,导师要求要用汇编编程,对于单片机的图像处理程序本就十分陌生,汇编程序更是十分难觅,特向各位汇编高手请教。

网友A:
不要到处发帖。

说了可以用C写,然后生成SRC文件后优化、改名、编译的

楼主:
我是新手、菜鸟,很多东西都不懂,因此只能向各位高手请教,若有烦扰的地方,还请海涵!

网友B:
就一句51图像处理,用汇编。   讨论个毛啊。          不说说毕业设计要求和提纲

网友C:
汇编有ASM和A51之分,汇编编出的代码执行效率高,图像处理信息量大,不过就是LED显示屏也算是图像处理的话,就容易了,可以自己用发光二极管搭建一个点阵,然后显示图像。

楼主:
基本上的思路已经有了,就是用OV6620采集图像数据,外扩一个外部存储器储存,再处理,判断出结果后给出一个控制信号就可以了。现在遇到一个汇编程序的问题,就是判断一块图像是否是白色,我采用把所有像素点求平均值然然后判断是否大于某个阈值来判断,结果要用到一个16位二进制数除以一个8位二进制数,如R1R0/0C8H(R1存高8位,R0存低8位,抽取200个像素点),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和建议,谢了!

网友D:
不要到处发帖。

说了可以用C写,然后生成SRC文件后优化、改名、编译的
引用 网友A:

我顶的是老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