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指教

楼主(2010-11-20):
电路图如下
图一

图二

图三

唯一一个能认出来的是图三  是差动积分吗?
前面两个应该怎么分析才对啊

楼主:
主要问题就是在前端那块 后边还好理解点
大家帮下忙了 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把第二个图放到第一位,因为第二个图的第一部分是纯积分电路,另外两个电路是在积分电路基础上改进的

网友A:
首先分析第二个图 NET1电压可以由分压电阻R14,R15串联电阻占该支路总电阻的比例乘以2.5V,
即:Vnet1=[(5600+200)/(5600+200+20+200)]*2.5
根据虚地和虚断,第5脚和第6脚电压相等均为0V 假设电容两端初始电压为0V,

Vnet1-V6=Vo (设从2脚输出电压为Vo )

V6=0V

Ic=Vnet1/R17

可以得出:Vo=-1/RCʃVnet1dt
从而可以得到第二级芯片2脚电压值

对于第一个电路,只是将5、6脚电压由0变为了具体数值,计算输出电压Vo时只需要根据Vnet1-V6=Vo     V6=V5
将V6代入就可以了,

对于第三个电路,说是差动积分也不是很合适,
这需要看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直流信号,则R?和C?均不起任何作用,5脚电压V5=Ui=V6,计算方法同第一个电路。
如果是交流信号,则R?和C?组成RC滤波,此时由于C?也有阻抗(1/ωc),这时V5就等于R?分压,V5=V6,计算同上。。。

网友A:
纠正一下,

Vnet1-V6=Vo (设从2脚输出电压为Vo )

这个式子打错了,应该是

V6-Vo=Vc (设从2脚输出电压为Vo )
Vc=1/CʃIidt

这样就对了

楼主:
首先分析第二个图 NET1电压可以由分压电阻R14,R15串联电阻占该支路总电阻的比例乘以2.5V,
即:Vnet1=[(5600+200)/(5600+200+20+200)]*2.5
根据虚地和虚断,第5脚和第6脚电压相等均为0V 假设电容两端初始电压为0V ...
引用 网友A:

这里为什么Vnet1=[(5600+200)/(5600+200+20+200)]*2.5 ?
而不是Vnet1=[(200+20)/(5600+200+20+200)]*2.5 ?
不懂了

网友A:
(⊙o⊙)哦!!!my god

我又打错了,

sorry,it's my fault.......

你写的Vnet计算式Vnet1=[(200+20)/(5600+200+20+200)]*2.5是正确的,我是顺着电阻值就写下来了,不好意思哈

楼主:
谢谢  我先消化一下    非常感谢

楼主:
还是有问题 老兄 你再看下
Vo=-1/RCʃVnet1dt
以这个为例
根据时间积分   如果我的VNET1恒定  是不是可以缩写成
V0=-Vnet1/RC  * t
这样的话 也就是Vo随着时间的增大而减小
  其它两个推论出来也是这样
不同的是他们都需要再减一个固定电压值
那也就是说输出会一直是负值
而我后级比较器的话 也就没有变化了啊  可实际运行的时候后级输出电平会出现翻转情况的啊

楼主:
我理解错了  是他们加上一个固定电压值
不过那样的话他们的输出也只是mV级的啊
怎么处理呢 当开环算倍数??

网友A:
负号表示他们相位是相反的。

根据时间积分   如果VNET1恒定  可以缩写成
V0=-Vnet1/RC  * t

当t=1/RC时,-Vo=Vnet1

当t>1/RC时,Vo增大,直到一个较大的固定值,Vo保持不变,即运放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受直流电源电压限制,致使运放进入饱和状态,从而停止积分。

网友A:
需要输出电压增加,可以增大分压电阻R16和R22的值,从而使得Vnet1值变大,Vo最大好像约为Vnet1值的两倍左右,这个数值不具权威性,仅供参考。。。

楼主:
再次拜谢  我先结了贴去研究下  大哥能透露个QQ么  或是上哪能找到你啊 我看你这里的上线时间也很少啊

楼主:
不行啊 大哥 又遇到事了
是这样的
我这三个电路是一起用的 也就是会从图一切到图二 这样
假如这样切换的话  那该怎么算啊  那会的电容两端会有电压啊
可是如果一接到图二
按你说的虚短 岂不是电容中的电一下子就没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工作日都在这个论坛,可以发消息的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按目前你这三个图好像是不能切换的吧,你把总的图画下看看

楼主:
中间一个CD4051  用来切换上面三个图的 就是切换第5脚的输入电压   没别的了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根据后级积分时间  与后级运放的输出跳 变 即从高电平到低电平   IO检测  然后算出Ui的值大小  光一个输入端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说要切换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是将三个输出端电压Vo分别接到CD4051的ABC三个脚上进行通道选择吗

楼主:
4051  不是A B  C 三个控制脚么   通过单片机IO控制
X0-X7八个通道    X是输出

X接的是运放第5脚
X0  X1  X2三个  接入的是图二中的GND   图一中的参考点那一点   图三中的Ui输入电阻后的那一点
就是从运放第5脚那断开
然后一个一刀三掷开关   开关另一端接的是上面三个图的电压输入

网友A:
不行啊 大哥 又遇到事了
是这样的
我这三个电路是一起用的 也就是会从图一切到图二 这样
假如这样切换的话  那该怎么算啊  那会的电容两端会有电压啊
可是如果一接到图二
按你说的虚短 岂不是电容中的电一下子 ...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就像你问的上面这个问题,当电路从图一切换到图二,那么图一的那个电压点也就同开关断开了联系,也就无所谓说电容上是否还存在电压,事实上是C上仍有电压的,但是此时同开关联系的只有图二,此时电压就应该按照0V计算,不能将C算上了。

网友A:
只要一刀三掷开关不同时连接到两个相关脚上,都不能将其联系在一起,只能按照目前电路的接法去计算参数值大小

楼主:
不会啊 实际运行的时候是
我先切到GND  也就图二
延时一段时间
再切到VREF  也就是图一
等待后级下降沿的话

图二中延时的时间长短对等待时间影响很大的
要按照你说的没有电压  那这个电路就没有意义了啊

网友A:
你是需要手动切换电路吗???

如果是手动那延时和等待时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你可以等很久再切换,也可以随时切换。

如果是自动切换那么就需要考虑切换后会不会存在容压了,我认为是不会存在的,因为电路都断开连接了为什么还要受其影响,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楼主:
软件控制切换的   时间差距很小
大概几十ms的时间内吧 就会三个都切换完了
这是我的理解   角度不同
这么说吧
电路就这样了   他要实现的目的就是你得出Ui的输入电压值
可IO口是数字的 只识别电平高低 就只能从积分时间上找差距了
你看会不会这样  接GND的时候是将电压拉下去了   接Ui时将电压拉上来 但拉不到V6的电压  因为输入电压总是比V6低一些  但不是很多
然后再接着用VREF1拉  因为VREF1>V6 也就是VNET1  所以前级输出高电平  后级翻转  得到我要的下降沿
我是这么理解了  但是时间换算这块  一点头绪也没有
你可以撇开我的这些  你考虑下  如果就给出这么个电路  怎么从中能取得输入Ui的电压值呢
已知条件就如上面的图   1个参考  1 个地  一个输入  一个数字IO   通道切换
谢谢了 大哥

网友A:
其实我感觉你延时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说一定是等待电路上的电压消耗,也可能是用来消抖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理解你图一的作用了,直接使用图2和图3完全可以出来所需要的高低电平,如果只是看这个电路,那么按照前面的计算方法应该不会有错的,你实验下看是否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值,其实也可以做个比较器,通过比较器来判断电平高低也不错的。

楼主:
我按照你前面说的算了  可如果不考虑切换时电容残留的电压值  哪怕是再有高低电平切换  我都不能得出Ui的实际输入值   这样这电路也就没意义了  光是比较的话也实在用不了这一级了

网友A:
恩,这个我在想想看  (⊙o⊙)

网友B:
多斜率积分AD转换?

楼主:
恩,这个我在想想看  (⊙o⊙)
引用 网友A:

恩 好的 谢谢了
我现在这么考虑 不考虑通道切换
这样想成不 你看看
就是运放5输入一段时间t1  0mV即是地
再输入一段时间t2  Ui  待测电压
最后输入一段时间t3 Vref  即参考电压
t1  t2人为控制  可以理解为常数
唯一需要求的是t3这段时间   输入多少时间他才会导致后级输出低电平的问题
这样能用刚才的式子解决吗?

多斜率积分AD转换?
引用 网友B:

你弄过这个 ?这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B:
多斜率积分AD转换电路不复杂,重点要弄明白时序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下  倒是有双斜率积分AD的  但是图不一样  那个好理解些
对于这个图中我首先不懂的是  如何确认电容中放电完成  或是找个静态点
其次是  积分到那一段时间才是我想要的  也就是一级输出在多少时候 那段用来测量
非常苦恼 对这个真的不懂  大侠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你用个比较器,设定一个参考电压,单片机识别的是0、1,并不是具体的值,所以只要有个最低参考点,就可以知道是否有需要的信号传输过来,这再进行相应的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一味追求换算出具体的电压值,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不稳定。。。(⊙o⊙)

网友B:
我也就是分析过它的原理,没有实战过,多斜积分一般用于高精度测量,弄明白时序后,重点就在元器件了。这里有一片**,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建议你用个比较器,设定一个参考电压,单片机识别的是0、1,并不是具体的值,所以只要有个最低参考点,就可以知道是否有需要的信号传输过来,这再进行相应的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一味追求换算出具体的电压值,可能会 ...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意思是  跟参考点比较后  开始计数  可没顶点值了   我不知道他啥时候结束的

我也就是分析过它的原理,没有实战过,多斜积分一般用于高精度测量,弄明白时序后,重点就在元器件了。这里有一片**,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我看一下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计数器和定时器功能,只要频率固定,发波时间计数是很精确的,你可以让电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断

网友A:
34楼资料很好,跟讨论的有点相似,可以研究下 。。。 \(^o^)/~

谢谢34楼贡献资料~~~~

网友B:
把你的2.5V看作是**中的地,把你的地看作是**中的负电平,对应分析就明白了

楼主:
恩 在看 确实不错   希望可以找到答案
同时谢过两位大哥
楼上老兄你研究不  研究的话  出来结论别忘给小弟一份  我继续看去  真不错

网友B:
技术是成熟的,不是我的,我希望能当好一阶梯子,以期国人能跟上外国人的步伐。

楼主:
积分算法
一、        首先将电容两端电压清0
a)        清0积分必须先找出一个固定压值才可以计算
b)        固定压值取后级运放U2A输出从高至低的下降沿,即为U2A的同相端基准电压Vref=2.5V,进行清零积分也为反相积分所以目标值为-Vref=-2.5
c)        下降沿后立即切换至GND进行零点积分
d)        积分时间根据下面公式计算
Vo=(Vgnd-Vnet1)/(R17*C4)*t=-Vref
得出
T=-Vref/(Vgnd-Vnet1)*(R17*C4)
=-Vref/(Vgnd-(R16+R22)/(R16+R22+R15+R14) *Vref)*(R17*C4)
=-2.5/(0-((200+20)/(200+20+200+5600))*2.5)*(3900*0.00000001)
=0.00106718181818182s
二、        将输入电压进行积分  积分时间取Tin=0.001s
a)        积分输出电压Vo-in根据下面公式计算
Vo-in=(Vin-Vnet1)/(R17*C4)*Tin
=(Ui-(R16+R22)/(R16+R22+R15+R14) *Vref)/ (R17*C4) )*Tin
=(Ui-((200+20)/(200+20+200+5600))*2.5)/ (3900*0.00000001)*Tin
                        =(Ui-0.0913621262458472)/0.000039*Tin
                        =Ui*Tin/0.000039-2342.61862168839*Tin
            = 25.6410256410256Ui-2.34261862168838
三、        将Vref1电压进行积分,积分目标电压2.5V,取得其积分时间值Tref
a)        积分时间根据下面公式计算
Vo=Vo-in+(Vref1-Vnet1)/(R17*C4)*Tref=Vref

Tref=(Vref-Vo-in)/( (Vref1-Vnet1)/(R17*C4))
=(Vref- 25.6410256410256Ui+2.34261862168838) / 2129.65329244399
=(2.5-25.6410256410256Ui+2.34261862168838)/ 2129.65329244399
=(4.84261862168838-25.6410256410256Ui)/ 2129.65329244399
=.0022739-.01204Ui
Ui=0时 积分时间为0.0022739s
Ui=0.08即80mV时,积分时间为.0013107s

这是我弄了一下午理出来的
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这时间太小了  1ms的时间  按时钟周期1M来说 1us一计数
这才1000的分辨率 好低啊
大哥帮我再看下 看看是哪错了

网友B:
二、        将输入电压进行积分  积分时间取Tin=0.001s
引用 楼主:

看得眼晕,先把思路整明白啊,这一步的积分时间很关键,你既然取了1ms,那1ms就是你的满度,后面每一步积分的时间都不会大于这个时间了。这个时间不能太大,否则积分饱和就失真了,太小就对系统时钟挑战了。
另外前面看图不仔细,2.5V不是你这个电路的参考点,应该是net1

楼主:
首先我找的临界值是   U2A  就是后级运放反相的一瞬间  也就是前级运放输出2.5V的时候
然后开始用GND反积分么
反积分的时间  我又更新了下  结果发现跟2.5V这个电压没有任何关系
如下:
T=-Vref/(Vgnd-Vnet1)*(R17*C4)
=-Vref/(Vgnd-(R16+R22)/(R16+R22+R15+R14) *Vref)*(R17*C4)
=(R16+R22+R15+R14)/ (R16+R22) * (R17*C4)
=6020/220*0.000039
=0.00106718181818182s
那个可以互约
我晕了

关于后面那个取1ms  不是我想这么取啊 代入公式 输入0mV求值  结果就是在上述=0.00106718181818182s
这一个时间段  他的值就积分到-2.5V了
我的运放供电正负5V     照这样下去  我肯定不能取大值啊  郁闷啊
可1ms就1000的精度  哪怕是满打满算都达不到我要的精度  完全的失败啊

我这会脑子都乱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   是不是那个公式错了  我最怀疑的就是这个了

网友B:
你先明确Vin的取值范围

网友B:
用Vin-Vnet1的最大值确定饱和时间

楼主:
-10-80mV的范围  哪怕是最大值也是ms级的  我怀疑是第二个公式有错  因为我Ui输入后过了电阻进的运放输入端 也就是Vin不等于Ui吧  这个也不是标准差动电路  用不用考虑Ui端输入的阻抗 这里我还是不明白  谢谢了

网友C:
MARK,等心情好了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是做设计还是工程?如果是简单的设计好像没有那么的麻烦,那个“多斜率上斜积分”用在这里貌似有点大材小用了,各支路取样电阻不同,得出的采样频率也有区别,还要获得高速基数,再换为2进制。。。这考虑的因素有点太多了,仅仅是做切换,那就应该想想其他的方法,具体怎么做,我现在也没有好的思路。。。

楼主:
现成的电路  学习   想理解的深刻些  工程上也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