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学习的困扰。。

楼主(2010-11-20):
小弟正在学模电,学了书中的知识,也觉得要学以致用才能更好的理解,所以平时也做做一些功放什么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做功放等等用的就是集成片,然后就用datasheet里面的应用电路,最多自己设计下前级放大什么的,总感觉一直在抄电路,学到的东西没有很多。不知自己的学习方法对不对?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开始模仿,量变导致质变啊!

网友B:
多仿真,多调试实际电路。

网友C:
集成电路是生产厂家为了使用的方便以及降低成本而设计的,实质上是把某种常用电路中的三极管MOS管电阻等做到了一片硅片上并联好线,使用者拿过来就可以用。
从学习的角度看,要想搞清楚原理,还是分立元件电路比较适宜学习之用。
所以,想学好模拟电路,应该从分立元件电路开始。当然,比较复杂的电路,搞清楚原理后,具体做东西时还是要用集成电路的,完全用分立元件实现就太麻烦了。例如一片普通的运放,楼主拿来作前级放大用,应该先清楚差动放大器、电流镜、推挽(图腾柱)输出的工作等等,但设计电路时不可能拿分立元件搭出运算放大器来(实际上,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运算放大器性能比集成的更好),还是直接使用集成运放。

网友D:
感觉还是先弄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和mos这些基本器件比较重要,后面基本都是围绕这几个元器件组合而成的,基础知识不了解,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一个电路的真正原理,模仿当然是必要的,只有大量的模仿才能感悟自己期望的电路知识和技巧,但不要一味的舍本逐末。。。

网友E:
还有时域分析,频域分析,电磁分析,零极点分析,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网友F:
路过……学习各位心得!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大哥 你是搞研究的吧  那些时域 、频域分析都跑到信号和系统方向去了,就一个字:难

网友E:
NO NO NO ,我是硬件工程师啦,这些实际设计和分析电路的时候是必要的,电路常常要反馈分析,稳定分析,对应阻抗分析,EMC分析,就算是抄datasheet,如果里面有内部电路图,那其实需要分析出来大概设计框架,TI和AD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设计文档,原理上也是那些分析,多看看才能做好应用,远的不说,运算放大器的内部结构图是要清楚的,开关电源里面就有很多PI控制理论分析在里面,至于到RF,EMC,highSpeed 段,电磁场就要上了,不懂这些不算工程师,~~~Right?

楼主:
集成电路是生产厂家为了使用的方便以及降低成本而设计的,实质上是把某种常用电路中的三极管MOS管电阻等做到了一片硅片上并联好线,使用者拿过来就可以用。
从学习的角度看,要想搞清楚原理,还是分立元件电路比较适 ...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指导!其实我觉得电路的基本原理我还是懂的,懂到哪个地步呢?例如说功放,我就把书上讲的OTL,OCL等电路以及参数分析看懂了,然后要更深层地了解,首先书里没有介绍,而且自己也觉得单纯看书很难理解地比较好。而做功放的时候,就像老师所说的,电路很复杂,书上的简单分立元件电路搭出来的电路性能往往不大好,而要自己搭出2030等功放实在是麻烦,而且由于分立元件的对称性不够,我觉得误差可能会更大?所以现在就是很纠结。。。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模仿,是在抄电路。。

楼主:
感觉还是先弄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和mos这些基本器件比较重要,后面基本都是围绕这几个元器件组合而成的,基础知识不了解,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一个电路的真正原理,模仿当然是必要的,只有大量的模仿才 ...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要怎样才能弄懂这些基本器件呢?

网友H:
所以在模电学习的过程中,对分立元器件电路的制作与理解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集成电路则以运放的运用为重点。
集成电路是生产厂家为了使用的方便以及降低成本而设计的,实质上是把某种常用电路中的三极管MOS管电阻等做到了一片硅片上并联好线,使用者拿过来就可以用。
从学习的角度看,要想搞清楚原理,还是分立元件电路比较适 ...
引用 网友C:

网友I:
maychang大叔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运算放大器性能比集成的更好”?
学习一下

网友C:
14楼:
集成的运算放大器,其中各管(二极管、三极管)是做在同一硅片上的,各管之间靠PN结隔离开。这样的结构,必定是各管之间存在分布电容(PN结电容)和电阻(PN结漏电流)。显然,这些分布电容和电阻会对各管工作产生一些影响。工艺上,集成的电阻数值不可能很准确,也是一个弱点。另外,芯片的功率密度很大,也是影响性能的因素。
分立元器件搭成的运算放大器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集成运放也有其工艺上优越之处:三极管和电阻容易精确配对,各管温度影响相同,等等。
分立元器件构成的运算放大器,使用的管子需要挑选配对,电阻也往往需要挑选,为避免温度变化的影响往往需要采取特殊措施,这样,成本比集成运放高得多,往往是千倍甚至万倍。

网友I:
哦,有点明白,看来真要做到“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运算放大器性能比集成的更好”很不容易
顺便问下大叔,是否有些场合必须自己搭?您做过实验验证“自搭运放可以比集成运放性能好”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

网友J:
哦,有点明白,看来真要做到“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运算放大器性能比集成的更好”很不容易
顺便问下大叔,是否有些场合必须自己搭?您做过实验验证“自搭运放可以比集成运放性能好”吗? ...
引用 网友I:

很多需要特殊性能的场合比如大功率,高耐压,高带宽等等都需呀使用分立器件
其实主要就是分立器件对于工程师来说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可以把性能投入到自己所需要的部分上去。模拟电路设计其实就是在给定条件下对各个性能指标进行平衡

网友K:
有条件不妨多使用仪器观测。
不要单单凭感觉行事。

网友L:
模拟电路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运放几万种,看你怎么用,弄懂原理才能抄好,才有改进

网友M:
学习了,正在学呢

网友N:
继续努力呀。。。

网友O:
会模仿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