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糊控制 温度

楼主(2010-11-20):
想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模糊控制系统,但是对理论好难消化,谁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A:
看要对那种具体的问题控制,例如对水,油,炉温,或者是塑料,还有什么什么加热时电热丝,还是其他的,还要看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

网友B:
主要是数学问题,我曾经做了一下,后来觉得用模糊得到的参数还不如自己设定,就没做了,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效果别忘了通知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