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焊接工艺

楼主(2010-11-20):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手焊,注意选择合适的烙铁功率和温度,PCB设计时也要注意,与大面积铜箔连接时要选择星形连接,连线宽度够即可,不要直接覆铜连接。

网友B:
好象手工焊没啥。只是过孔不要太小,免得更换太累。

网友B:
通常手焊,注意选择合适的烙铁功率和温度,PCB设计时也要注意,与大面积铜箔连接时要选择星形连接,连线宽度够即可,不要直接覆铜连接。
引用 网友A:

星形是何意?

网友C:
梅花状连接

网友A:
就是楼上图中所示,西方的称法直译过来即为星形,国人有时称梅花状连接。

网友B:
明白了,当初他们也说过这是热什么什么的,总之,就是防止焊接热量无谓过度外传之意。

网友D:
热焊盘,防止焊接时热量过多的散发到周围的覆铜,造成虚焊、冷焊。

网友E:
手机电池一般都是可换的吧?
没有几个手机 电池是直接焊接的啊~

如果是要用手机的电池,那直接焊接即可(实际上电池对外的触点已经是在保护板PCB上的),和一般PCB焊接没啥区别,注意温度不要太高、或焊得太久就行了

网友F:
用到电池一定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