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请教IO口配置

楼主(2010-11-20):
#define IO0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define IO0SE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4))
#define IO0DI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8))
#define IO0CL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C))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PINSEL0=0xE002C000;
PINSEL0=0x00000000;
IO0DIR = 0xffffffff;
IO0SET = 0xffffffff;
IO0CLR = 0x00000000;

while(1);
    return 0;
}

用的是开发板的工程模板,怎么IO电平不能拉低呢?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一个PINSEL0貌似只能控制16个引脚吧

网友B:
这个需要看你芯片的datasheet,看意思是:
如果想拉高,就向IO0SET里写1
如果想拉低,就向IO0CLR里写1

楼主:
谢谢各位了,原来是硬件出了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