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据线,地址线和普通IO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20):
请问数据线,地址线和普通IO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比如结构上啊,有些CPU只有IO口,没有数据和地址线,什么时候IO口能当数据线和地址线用?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逻辑1和0么,那是不是数据线也能当地址线用?
反正这几个概念好模糊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叫总线 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

网友A: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的传输线束, 按照计算机所传输的信息种类,计算机的总线可以划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分别用来传输数据、数据地址和控制信号。总线是一种内部结构,它是cpu、内存、输入、输出设备传递信息的公用通道,主机的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连接,外部设备通过相应的接口电路再与总线相连接,从而形成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各个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路叫总线,微型计算机是以总线结构来连接各个功能部件的。

工作原理
  当总线空闲(其他器件都以高阻态形式连接在总线上)且一个器件要与目的器件通信时,发起通信的器件驱动总线,发出地址和数据。其他以高阻态形式连接在总线上的器件如果收到(或能够收到)与自己相符的地址信息后,即接收总线上的数据。发送器件完成通信,将总线让出(输出变为高阻态)。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的单片机型号而定。某些单片机的I/O口线可以作为数据或地址总线(复用),某些不行。
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都是0和1,但工作时表达的内容不同,且时序有差别,所以绝对不能换过来用。

网友A:
地址总线 (Address Bus;又称:位址总线) 属于一种电脑总线 (一部份),是由CPU 或有DMA 能力的单元,用来沟通这些单元想要存取(读取/写入)电脑内存元件/地方的实体位址。

地址总线是专门用来传送地址的,由于地址只能从CPU传向外部存储器或I/O端口,所以地址总线总是单向三态的,这与数据总线不同。地址总线的位数决定了CPU可直接寻址的内存空间大小,比如8位微机的地址总线为16位,则其最大可寻址空间为2^16=64KB,16位微型机的地址总线为20位,其可寻址空间为2^20=1MB。一般来说,若地址总线为n位,则可寻址空间为2^n字节。

地址总线的宽度,随可寻址的内存元件大小而变,决定有多少的内存可以被存取。

举例来说:一个 16位元 宽度的位址总线 (通常在 1970年 和 1980年早期的 8位元处理器中使用) 到达 2 的 16 次方 = 65536 = 64 KB 的内存位址,而一个 32位元 位址总线 (通常在像现今 2004年 的 PC 处理器中) 可以寻址到 4,294,967,296 = 4 GB 的位址。

在大多数的微电脑中,可寻址的元件都是 8 位元的 "字节" (所以 "K" 在这情况像相等于 "KB" 或 kilobyte),有很多的电脑例子是以更大的资料区块当作他们实体上最小的可寻址元件,像是大型主机、超级电脑、以及某些工作站的CPU。

网友A:
数据总线DB(DataBus)用于传送数据信息。
数据总线是双向三态形式的总线,即它既可以把CPU的数据传送到存储器或输入输出接口等其它部件,也可以将其它部件的数据传送到CPU。数据总线的位数是微型计算机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与微处理的字长相一致。例如Intel8086微处理器字长16位,其数据总线宽度也是16位。需要指出的是,数据的含义是广义的,它可以是真正的数据,也可以是指令代码或状态信息,有时甚至是一个控制信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数据总线上传送的并不一定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

网友A:
控制总线,英文名称:ControlBus,简称:CB。控制总线主要用来传送控制信号和时序信号。控制信号中,有的是微处理器送往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接口电路的,如读/写信号,片选信号、中断响应信号等;也有是其它部件反馈给CPU的,比如:中断申请信号、复位信号、总线请求信号、限备就绪信号等。因此,控制总线的传送方向由具体控制信号而定,一般是双向的,控制总线的位数要根据系统的实际控制需要而定。实际上控制总线的具体情况主要取决于CPU。

网友A:
I/O口是这些总线的一个连接点,可以分时复用,也相当于数据信息进行内外交流的一个大门,可以传送数据,也可以传递地址

楼主:
非常感谢,ledone,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