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了(请大家帮帮忙,下周得赶紧做实验)

楼主(2010-11-20):
使用单电源供电给:运放,模拟多路开关
一直不符合要求。
突然想到,应该是动态范围不够。运放是轨到轨的话,可以达到下限。但是模拟开关动态范围没那么大吧。
就像赶紧做实验给模拟开关加个负电源。

但是板子上是单电源供电的。

请问大家一下有人用过这样子的
电路电源模块。
比如5V电源,我想把把它以VCC(+5V)为参考点降到—1,或者更小一点的。
即现在有三个电源电压点(VCC,GND,负压)。有没有这种芯片。
先谢谢了大家了。
这个负压要使用到的功率很小,非常小。

网友A:
有的。ICL7660,8脚封装,外围两个电容,从+5V产生-5V,可以供电几mA的样子。

网友A:
不过,模拟开关是“轨到轨”的,即模拟输入输出端电位可以从地(0V)到正电源,恰与轨到轨运放配合。
因此你的电路“不符合要求”,问题不在模拟开关上。

网友B:
正压转负压的芯片是有,关键是你是否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