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在线调试和实际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0-11-20):
我用PIC在做SPI实验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ICD2在线运行情况下,发送和接收都是正常的,但是只要拔掉下载设备让主机和从机自己运行时收到的数据就不对,发送暂时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但是我一直想不通,都说在线调试是最准确的(可能和实际也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检查下电源,看地线是否连上,电源是否够驱动负载。

网友B:
其实我调程序从不仿真。别信仿真器,那东西不一定对。

网友C:
ICD2是使用的MCU自身资源,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估计LZ问题可能出来上电时序等上面。

楼主:
我在万般无奈中,抱着试试的心态改了主机的时钟频率,将频率提高为原来的16倍之后,一切都正常了,但我不知道原因。。。按理说不是波特率越低越不容易出错吗?还是不明白

楼主:
板子有独立的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L 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的程序没有产生你预期的现象或者结果,程序本身又看不出来问题所在,怎么办?

网友C:
:L 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的程序没有产生你预期的现象或者结果,程序本身又看不出来问题所在,怎么办?
引用 楼主:

这就需要你具备基本的DEBUG能力,例如可以一块一块的调试验证,也可以单步调试验证,也可以简化为最小函数验证,也可以手工赋值验证...

等等手段可以帮助你找到问题,当然基本的理解代码的能力还是需要的,否则一切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