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1602的问题…烦恼中…

楼主(2010-11-20):
我用1602的上行显示温度,下行做时钟。时钟能正常计数,但上行的温度一直显示000,(温度在数码管显示正常),(我在上行直接给个值1602也显示正常),这是为什么呀?费解…这样同时读温度和计时,是不是涉及到什么知识了?本人新手,麻烦前辈指导一下,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从描述看,LCD肯定是好的。
所以有问题的肯定是CODE。

网友B:
估计代码有问题~

楼主:
1602代码没问题,18b20代码也没问题,但结合后就不行了,读不了温度…

网友C:
你认为啥都没问题,那请问程序为什么不对,抱这种态度就不对。你应该从18B20的底层程序开始,在每个接口赋定值,就像你弄000那样,看在哪个接口上出了问题,把查找范围缩小来找。

网友D:
一般是程序有问题, 问题常常出现在最自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