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鸟们, 怎么区别2只可控硅。Help ! help !

楼主(2010-11-20):
我手上有2只同型号的双向可控硅,一只是外国原装的,一只是国产的,当然他们的DATASHEET都一样,毕竟国产的东西不是很放心,我想知道国产与原装的差别,请问怎么样才能测试出2只参数的差别 ,主要是哪几个参数方面要跟原装的差不多才能当原装用,国产的毕竟价格上有优势。我手上有图示仪等设备。

网友A:
元器件的很多参数国内的机器没法做吧?、能做的就是装在产品上卖到客户那使用,看那个耐用了。国内的一般可信度不高。国外的好像很多都是骗人的。经销商拿国产芯片贴个标当国外货卖。

网友B:
这个靠图示仪是测不出来的,要进行的是在系统内做可靠性实验。

网友A:
从过去几年到现在使用过的国产可控硅发现,国产货性能指标一致性很差。

网友A:
现在最信赖的可控硅还是原装西门康。

网友A:
这段时间国内销售的IXYS可控硅、西班牙CATELEC可控硅,基本是国内封装贴牌的。

网友C:
测试结果可能都一样,整个产品发出去后,使用国产元件的产品就像定时炸*,随时恭候您解决问题。

网友D:
这个性能上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导通压降,比如触发电压,实在不行,敲开看看芯片大小。

网友B:
性能上有明显差别和品质上有差别可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