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交流电的计算

楼主(2010-11-20):
知道瞬时值,最大值,怎么计算出瞬时值此时的时间?

我试着用三角函数来解,可本人数学实在是太糟糕,初中没毕业,大家别笑我。

比如 50HZ正弦交流电最大值10V ,此时的瞬时值是5V,在第一个正半周期内,哪么此时的时间是多少?

5V=10Vsin(x) ?

哪么怎么才能得出时间?

网友A:
这个,没学过三角函数还真不好办。
知道反三角函数不知道?知道反三角函数,就可以解楼主列出的方程(三角方程),求出X。注意X有多个值(实际上是无穷多个)。
就楼主具体方程,X是30度(主值),还有150度,390度,510度……-240度,-330度……

网友B:
5V = 10V *SIN(2*3.14*50*t)

网友A:
3楼:
初相呢?

网友C:
=sin-1(5/10)或者sin-1(5/10)+pi/2
第一个半周内也可能是2个点,看sin的曲线图来理解。

网友C:
上面的结果是相位哈,要时间还得换算。

网友B:
哈哈,加个过零检测。

楼主:
谢谢大家提示,看看这样算对不

5V=10Vsin(x)

sin(x)=0.5

arcsin(0.5)=30

t=30度/180度*0.01s (上半周期)

t=1.67ms

5V 瞬时值对应1.67ms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D:
比如 50HZ正弦交流电最大值10V ,此时的瞬时值是5V,在第一个正半周期内,哪么此时的时间是多少?
5V=10Vsin(x) ?
哪么怎么才能得出时间?

楼主这个问题的结果和初始相位有关。如果初始相位为0,则
∵ 5/10=0.5,且sin30°=0.5
正半周在30°和120°均为5V

∵ 50Hz正弦波的周期为20ms
∴ 30°和120°时的时间分别为:
t1=20 ms×30°÷360°=5/3 ms≈1.67 ms
t2=20 ms×120°÷360°=20/3 ms≈6.67 ms

今天很忙,想不到我居然能编写得这么清楚。

楼主:
讲得非常清楚,完全理解正弦交流电,谢谢。

网友A:
“完全理解正弦交流电”
还早。

网友D:
有进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