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哦

楼主(2010-11-20):
画板做元件封装时用的数显卡尺不知被谁用坏了,在量一个元件管脚时本是1.2mm 的只显示了0.8,我就用了1.0mm的焊盘做了封装,现在几万元的PCB做回来了元件却安装不上去,唉,郁闷,悲剧,不知道怎么向老板说。

网友A:
呵,有同经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记得看刻度。

网友B:
1.2mm和0.8mm,相差50%,这个差别相当大,眼睛看也看得出来,手摸也能感觉出来。

网友C:
跟Datasheet里的尺寸比对来做,很多有推荐封装。如果是通孔原件,可以焊在表面,先把功能调试通过再来研究改PCB。

网友D:
这个  碰到过 不过没有你那么多m

网友E:
必要的研发投入。

网友F:
说明工作流程不严格,这属于低级错误,完全可以通过适当作业程序避免。

网友G:
犯过相同错误

网友H:
这个表面上是操作失误,实际上还是方法错误。
你的数据依据不可靠,只能这样。
为了减少自己的责任,datasheet真的不能少看。错得有“依据”,自己责任就小多了。

网友I:
几万元?20层板?
如果是很便宜的板做了上千块,那。。。。。
该把研发经理撤职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估计是做了很多PCB

网友K:
一个人做事情总会有错,版上的老大们也不敢保证自己投个新板子一定没问题。

关键是要有一个流程。
像你这个,投板子前先给其他同事审核一下,再召集大家开个PCB评审会。
基本上隐藏不是很深的问题都会被提前发现。

而且LZ没有打样板直接投产了?

楼主:
唉,小公司,基本没有打样的,老板就为省那点打样费,每次都要求第一次就上小批量。

网友K:
看来你们老板不是技术出身,哈哈~

网友L:
那也太厉害了,不做样机就敢上小批量。1.2的管脚,一般都一看就知道大小的。

网友M:
新元件可以1:1打印,把元件摆放在上头看看是否有原则性的错误。

网友N:
斜着剪引脚,这样引脚就变尖了,试试看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O:
不做样就出批量,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网友P:
嫁接可以试试!

网友L:
难道量之前没看下游标卡尺是否置零吗?别把责任推别人?

网友Q:
记得以后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