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斋玩STM32的过程(穷人的乐园)!

楼主(2010-11-20):
由于没能整成H-JTAG的带源码级调试,手上也没有它的JTAG仿真器。
但是板子能用H-JTAG的0.91版正常下载运行,并且手上已有以前的wiggler 并口板子。
因此要充分发挥穷人的DIY特长。
所需的设备:
1。示波器 (可有可无,有就最好啦)
2。带并口和串口的电脑(看来只有台式电脑有)。
3。H-JTAG 调试代理0.91版。
4。VMare 虚拟机,装redhat9
5。在虚拟机的linux上启动mincom,波特率115200,并设定成彩色显示。
余下就是首先在程序中把UART调通,并能跟PC机连机,并设置定时器时间捕捉。
再在程序中设成带条件的编译,也就是插入调试桩(DEBUG),是用来打印程序运行的精确时间和内部资源的情况。
当程序调试成功后只要在头文件中注掉条件可以去丢啦。
哈哈。好玩,好玩。。。

楼主:
这H-JTAG-0.91 成功检测的图片

楼主:
DIY的板子

网友A:
没有台式机,所以对并口无可奈何的路过.....
看lz的着眼点了,如果是想玩这个折腾得过程确实不错,反正就是自己图个高兴,从解决问题中获得快感也很不错.
但是如果目的是用芯片来做某些应用方面的东西,兴趣是用芯片搭出应用来,那么不说买个海盗版jlink,花99搞个stlink实在是合算的花费.有折腾这些的时间,出去打个小时工,钱也回来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有方便的途径还是多利用的好

网友B:
晕,12345都不是钱?

真想玩的话,找香版主要个开发板或三合一不就行了?或者花买个D的Jlink,也就几十块钱的事。
用得着这么折腾吗?

实在不想用JTAG调试器的话,也可以直接用mcuisp的串口下载,相当的方便。

楼主:
linux 下minicom 的通信界面

楼主:
编辑查看程序的界面

楼主:
成功的STM官方串口下载图片

楼主:
成功的串口下载来之不易!

经过记录如下:
俺算是幸运的了,板子焊好之后,第一次用STM的串口下载就已经成功(那时就感觉到不太稳定),之后
就一直测试H-JTAG调试代理,搁置几天后再试其串口下载,怎么试也不行了,重装STM下载软件,也不行
,着急啊!

想起这中间曾经用烙铁焊开过UART口的到RS323之间的串接电阻。难道IO口被击坏?不会这么弱吧?
要重拆IC再焊,那简直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

马上用示波器监视232输出口,PC机有反应,这就排除了下载软件的问题,但是在RS232的输入口也就是
TXD的接点上怎么会是0伏。有时胡乱地断电复位,用手摸摸就能变成3.3伏。真TMD**,干脆一不做二不
忧,并联10K上拉。哈哈,能非常稳定的联机下载了!

解决问题总结:
STM 的内置系统串口下载软件应该是有BUG,估计是加电没有软件延时就设置了IO口,总之弱上拉有时能
开启有时不能开启。解决的办法就是外加10K的上拉电阻至TXD口。

楼主:
上传官方串口ISP下栽软件

ST官方网站经改版后那个连接已不存在。找起来麻烦得很。
特此上传,以方便不想上蜗牛速度ST网站的网友们。

网友C:
楼主很有想法啊,多谢楼主共享

楼主:
原计划学习STM32首先就是把RCC,Timer,UART,ADC,DAC,GPIO,SPI,DMA这些模块搞定,
然后再转成能在GCC下编译工作的项目文件。

对于其它模块,用到时再“移植”。为何有移植的说法,是由于STM32带了源码的库,MCU所有的寄存器地址定义都在这些库源文件中。因此对于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需学会库的使用,会使用才能快速支解重组。

在以下的贴子中,俺将贴有关库源文件和MDK自带库例程的使用图片。
哈哈,同学们别着急,俺慢慢整理。

网友D:
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

楼主:
使用STM32库---三分钟入门!

STM32 的源码库存路径在:
C:\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
编译源码库,看图片:

楼主:
使用MDK中ST自带的例程步聚:

MDK中ST自带的外设模块例程需要自行新建工程才能正常编译运行。
关键要点就是在新建项目名时记住要默认加入STM32的启动文件,(也可以手动加入)
之后就加入相应的main.c 文件,最后必需加入以上已经编译好的库。
其放在:C:\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R.LIB
看图片:

网友E:
不错的尝试,很欣赏楼主的签名“技术是玩出来的”:lol

楼主:
使用MDK附带的UART printf例程

路径在:
C:\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FWLib\Examples\USART\Printf

楼主:
MDK软件模拟外设寄存器界面

keil MDK外设模拟界面:

楼主:
STM32 UART输出后,keil MDK自带串口接收成功,

keil MDK 自带的软件模拟UART 接收效果:

楼主:
网上一些STM32 复位处理资料产生的BUG图片

复位接键没有加入消抖处理,实际产生的效果图片:

楼主:
复位按键去抖后的效果图。

复位按键加入0.47u 电容延时消抖后的效果(非常理想):

网友F:
楼主很有想法啊,乐在其中

楼主:
昨晚试了把GNU中的项目移到MDK中去,由于keil MDK中的C编译器不支持C99扩展语法,
有太多的出错,而把一些GNU中能稳定运行的现成代码移植到MDK中,若要改写,其工作量相当浩大。
因此把项目转成GCC中编译看来势在必行。

网友G:
想法不错,值得一试

楼主:
天气凉爽,有裤子穿的感觉真好。
对于完全使用虚拟机上linux下的GCC来开发ARM的开发者,大可以不用理会WinARM.
但是俺相信喜欢WinARM人还是占多数,因此WinARM下的开发环境好坏变得相当重要。

俺花了几个晚上研究总结了STM32 移植到WinARM-GCC下的问题。

问题1:
由于WinARM-20080331 测试版仅提供了Cortex-M3的GCC 4.3版本编译器,并不内带PN编辑工具集,因此要结合WinARM-2007 版本。
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如果已经先按装了winarm2007版本的并打通了环境变量的,可以直接拷贝2008年版的覆盖一下原来的安装目录,这样就可以把两个版本合二为一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环境变量中另外指定2008版的路径。

问题2:
cortex-M3新内核在GNU中的例程目前还是比较少的,网上能找到的也就是几个,俺修改了其中makefile的内容测试了一下,有的能正常编译,有的就编译出错。其中的原因,是Makefile 编写太过复杂,估计是产生了不少BUG。推测的依据就是2008版自带的LED闪灯makefile 在Os 和O0级都没有产生编译出错,虽然这makefile简单易懂,但是却没有占用ROM和RAM大小的提示。

问题3:
纵观整个winARM的版本,都没有提供printf的正规打印例程,仅提供了iprintf例程,这对于GNU下众多开源程序移植是大大不利的。

因此必需着手解决以上问题:
一个是重新改写能容易明白并有ROM和RAM编译后大小提示的makefile。
另一个就是解决printf的标准打印。

网友H:
技术真的是玩出来的

楼主:
在WinARM-2008版的STM32例程makefile 中加入flash 和ram 占用字节的方法。
有多种方法供选择:
最好就是直重新修改2007年版的ARM makefile来用。
也可以在2008版的STM32例程makefiek中手动加入以下的语句:
//*************************************************
// 第一种: 正规方法
//*************************************************
all 的目标上追加上sizeafter 的名字(名字随便起吧)

all: ........ sizeafter

SIZE = arm-eabi-size
#ELFSIZE = $(SIZE) -A $(TARGET).elf   //这个详细
#ELFSIZE = $(SIZE) -t $(TARGET).elf   //这个嘛有总计。
ELFSIZE = $(SIZE) -d $(TARGET).elf    //这个最简洁,

//具体用法可以用arm-eabi-size --help 查看

打开2007版的例程copy 以下这句。
sizeafter:
        @if [ -f $(TARGET).elf ]; then echo; echo $(MSG_SIZE_AFTER); $(ELFSIZE); echo; fi

表达式中的变量自已对应着修改。
//***************************************************
//第二种:最简单的方法,可作为测试用
//***************************************************
all 的目标上追加上sizeafter 的名字(名字随便起吧)

all: ............ sizeafter

sizeafter:
        arm-eabi-size -t main.elf(程序名称)    //记住一定要以TAB空格键开头

网友I:
winarm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还是用CodeSourcery G++ lite吧,这个更新比较快,gcc的最新版本是4.5.1。而且CodeSourcery公司的人还是gcc的contributor。

楼主:
稍微对比了一下这两款开发工具集,CodeSourcery G++ 附带了GNU工具链的PDF,其文档整理得非常好。其前缀是arm-none-eabi ,依俺的理解也就是可以使用带有硬件浮点的ARM最新系列 。而winARM 的前缀是arm-eabi ,只能使用软件模拟硬件浮点。

不知道以上的理解有没有偏差?

查看了GNU工具链的BUG修改日志,在winarm-2008版的gcc-4.3, gas1.8 与最新版的gcc-4.51, gas2.20这两个版本之间没有找到cortex-m3的BUG变更记录。因此用2008版编译STM32的效果与最新版的应该没有差别。

WinARM 给俺的感觉就是好象是全心至力于劲推ARM的高性能单片机,附带了ARM几乎所有“单片机”例程,到2008版就不再更新了。而cortex-M0 是在2009年才被GNU 工具链支持嘀,这点很耐人寻味。
个人还是比较习惯WinARM 中附带的PN编辑器,再结合虚拟机中的linxu 下vim编辑环境。

网友J:
技术的确是玩出来的:lol

网友K:
什么时候能把技术玩出楼主这种心态了,估计就是一种享受了

楼主:
再战keil MDK-3.23版本下用H-JTAG带源码级调试STM32

今天用H-JTAG-0.91版在keil-MDK3.23版本下终于成功进行了源码级调试,发觉没法显示源码竟然错在用了ARM7的调试方法。以前用其调试ARM7TDMI,只需下载flash一次,就可以进行无限次复位调试。问题竟然就出在H-flasher 选项中没有使用Auto Flash Download!

楼主:
用其H-JTAG对于STM32调试的感觉就是复位不太方便,在调试状态的断点暂停后,当按下复位图标,它不会自动设定PC指针,每次若想在调试状态中进行复位,若不想刷新flash,就要手动把R15的值修改为0x08000000 (这一步必需做),若不做这一步会有什么效果?那是假复位。反汇编看到PC跳转到00地址后,再单步又从暂停后的断点地址上接着执行。

而keil MDK中的寄存器设值的反应速度超慢。若想快点还得掌握一定的技巧,就是鼠标放在R15寄存器上,按下左键停留1到2秒再放开右击就可以修改,否则要等很久才能进行修改。

网友L(2010-12-24):
楼主若用过H-JTAG 1.1版本,jlink-v8 可以掉入垃圾桶中去了。
在此感谢H-JTAG的作者21大侠。中国的骄傲!

网友M:
这么玩很酷

网友N: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O(2013-07-02):
有点折腾啊!

网友P:
楼主很酷啊,也很有想法,做技术就和玩一样,顶

网友Q:
不错的尝试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有时间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网友Q:
很不错   希望楼主  能多共享这些资料  不错

网友R(2014-08-30):
焊工相当膜拜

网友:
你这不花钱比花钱用的钱都多

网友S:
不错不错,这么多跟帖的啊,,么╮(╯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