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所有电压和电流均为直流,是。
如果U1和I1为交流,则U1和I1必须考虑相位等等问题,U1*I1未必就是输入功率。

网友B:
输入如果是交流,那么计算的时候要加上cos&,如果都是直流那么就可以这么计算了。

pfc跟效率计算没关系,只是会影响到PF,当然,对后级变换的效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楼主:
输入的是交流,也就是工频220进来的,请问这个cos&是不是PF值呢?之前的没有PFC的电源岂不是效率很低?

网友A:
PF是功率因数,不仅与cos&有关,还与输入的交流电流波形有关。
3楼已经说了,功率因数与效率关系并不大,稍有一点点。

楼主:
那请问输入电流的电压电流波形的相位是怎么样量度的?也就是这个cos&是怎么样得到的呢

网友A:
有专门的相位表。
如果是自己测量,可以用双踪示波器看电压和电流波形确定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但不够准确。

网友B:
pfc电路自身本来就有一个转换效率的问题,功率因素跟效率是两个概念。

楼主:
这样的呀,那一般说来,无论是加PFC还是不加PFC,这个输入电流电压的相位值大概在什么范围呢?应该很小吧。我一直以为PF值就是输入端的电压电流相位值A的余弦cosA值,看来犯了基本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