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OP循环里面为什么加不上去

楼主(2010-11-20):
COUNT   EQU     0x40003100  ;定义一个变量,地址为0x40003100
             AREA    Example2,CODE,READONLY  ;声明代码段Example2
             ENTRY   ;标识程序入口
             CODE32  ;声明32位ARM指令

START   LDR     R1,=COUNT
             MOV     R0,#0
             STR     R0,[R1]

LOOP    LDR     R1,=COUNT
            LDR     R0,[R1]
            ADD     R0,R0,#1
            CMP     R0,#10
            MOVHS   R0,#0   ;若超出范围则程序返回,即若R0大于或等于10,则此指令执行,R0<=0
            STR     R0,[R1] ;保存COUNT

            B       LOOP

END

它的要求是:使用LDR指令读取0x40003100上的数据,将数据加1,若结果小于10,则使用STR指令把结果写回源地址。若结果大于或等于10,则把0写回原地址。然后再次读取0x40003100上的数据,将数据加1,判断结果是否小于10,...周而复始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AXD调试时,LOOP循环里面,R0 一直只为0 和1 加不上去......
请问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A:
我用axd没问题
你用单步跟踪不就能看到为什么

是不是你把0x40003100配置为只读,导致写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调试时能加上去?
我调试时执行完 LDR     R0,[R1] 后又清0了...

网友A:
你把memory打开看看啊。看看地址0x40003100处有没有写进去

网友A:
Options->Configure Interface->Session File->Run Configuration Script
里面是不是有初始化脚本
是在不行,换个地址写嘛,或者自己定义个变量,往那个变量里写
事实证明你的loop没问题,是内存写不进去

你的代码,我一点没修改。
armasm a.s 生成a.o
armlink a.o  生成__image.ax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有初始化脚本,但去除脚本后仍是这样...

谢谢你的帮助: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