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 WH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1-20):
印字分别为W8 和 WH的两种二极管  有没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了

楼主:
论坛里的大虾太不乐于助人了吧

网友A:
不同厂家有不同的MARK方式,光丝印就要让人猜,你以为你爸是李刚哦?

网友B:
WH是桥堆的型号。

网友C(2011-03-03):
我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型号的二极管但是MARKing code都是WH:
MMSZ5242BS
BZX384-C12
光看丝印貌似无法判断
不同厂家的丝印有可能重复也不一定,加上现在山寨流行,就算你爸是李刚估计也没用了:lol

1# aoyagi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