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0-11-20):
我发现手册上只说了最大3a,额定2a
但是不知道具体用的时候能达到2a吗?我想知道他的输出电流大小是根据什么得到的

是和所选的电机有关?
还是和l298的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A:
L298 只是一个功率开关电路. 关于最大电流这个参数就跟三极管类似.
三极管工作电流完全是由控制基极电流和工作电压和它的放大倍数决定, 可以超过最大电流, 但是效果和特性(放大倍数)变差了. 更关键的是功率不能超过最大值.
L298 类似, 由于是功率开关, 电流由外部工作电压和外部负载(和其内阻)决定.
电流过大, 功率管的内阻导致过大的功耗, 会引起损害, 当然散热好和环境温度降低的条件下, 电流也可以加得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二楼 不过我想算出我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根据你说的没法算啊

网友A:
如果速度很慢, 电流可以根据欧姆定律计算.
但速度快了以后, 由于电感起到很大的作用, 电流就上不来了.
当然解决办法可以升高电压等等.

网友B(2011-04-17):
大致的L298输出电流的算法应该是电源电压减去H桥的两个开关管的压降,就等于298输出的电压,然后根据所接的负载就可以得到其输出电流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