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求助

楼主(2010-11-20):
向各位大虾请教,用开发板学单片机与自己搭电路的优劣。

网友A:
区别是后者可以增加更多的乐趣和动手能力。

网友B:
前者常见于学生糊弄老师和高手偷懒,后者常见于高手的启蒙阶段。

楼主:
那再问一个,是用万用板搭好,还是直接焊板子好。

网友C:
:)我是自己买元件在万用板上焊的,一些常用的模块都做了

楼主:
用面包板搭呢?

网友D:
面包板应该和万能板差不多。

网友E:
面包板应该和万能板差不多。
引用 网友D:

差很多,不建议新手用面包板,接触不良和连接电阻偏高将是一大噩梦,而且实验完成后不能保留。

新手和高手,最好用的都是洞洞板。

网友B:
洞洞是首选,跑起来以后就可以自己画一块实验板,顺带把PCB的功夫也练习了。

网友F:
同意8楼,不建议新手用面包板,相当的垃圾,很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谢了,晚上去实验室,开始我梦想的第一步。。。:D

网友G:
建议自己动手做,这样会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H:
自己搭电路比较容易出问题一点(特别是刚开始, 比如电路原理有误、焊错线、虚焊、短路、焊接IC时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 优点是可以提高动手能力, 查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复杂的功能电路(如以太网、CAN、USB)建议买开发板或做板, 这样可以参考别人的电路设计和程序,更有助于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