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11HST无法识别CY7C63001

楼主(2010-11-20):
一端是SL811HST(USB1.1)的Host,一端是CY7C63001(USB1.0)的Device,
如果在上电之前就把它们连接在一起,上电之后,SL811HST无法识别出CY7C63001,但是如果此时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识别出来了,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从一个通用的器件上来看,什么原因会导致直接插在上面是无法识别,但是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