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01awu用的LSI是怎么校准的亚?

楼主(2010-11-20):
stm8l101的LSI是怎么校准的亚?,我看pdf上只说了连上tim2???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过HSI来校准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pdf可通过定时器的输入捕捉中断来测量LSI的时钟频率,也就是说使用awu前先用hsi通过tim2测出LSI时钟频率,然后根据定时值和公式确定AWUTB和APRDIV的值,对吗?
    还有个问题,如果开awu后进入活跃停机(Active Halt)模式后,如果之前开了外部中断,如产生外部中断会
响应吗?如响应,那awu还会继续计时直到awu唤醒吗?请高手解答?

楼主:
看到库例子了,应该可以.

网友B(2017-08-21):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pdf可通过定时器的输入捕捉中断来测量LSI的时钟频率,也就是说使用awu前先用hsi通过tim2测出 ...

您好。首先先回答您的问题:AWU模式实际就是停机。在停机时是可以响应外部中断的。响应外部中断完成后,我现在是重载AWU,使之正常运行。
方便告知一下应该怎么测量LSI吗?TIM1的捕获功能不大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