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连接9013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由于上不了图手画了一个,大家别见怪。
                                             12V
                                              []   R=660Ω
|------|P1.1-----|                    /
|        |              []------------| (9013)
|        |              R=220Ω         \
                                               V
                                                |-----------SJ步进电机驱动器CP口

请问我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么。
为什么电机没有反应谢谢。SJ步进电机驱动器CP口电压5V

网友A:
电路不对。对于NPN晶体管,发射极电位比基极低0.7V,而楼主还用到12V,显然自相矛盾。
去看驱动器的手册,看CP口要求的动作电平,然后再做相应设计。

网友B:
P1.1加10k上拉,三极管发射极对地加1k下拉

楼主:
驱动器是共阴极的,也需要加1K的下拉么?

网友C:
51的IO才多大的驱动电流啊,LZ也敢这样接?

网友D:
高有效驱动致命缺点就是开机到初始化I/O,马达会动一下,用pnp较妥,但前面需再加一级npn作5v~12v电平转换

网友E:
LZ来短信说要共阴级的驱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同意老T的意见,最是再加一级反向

楼主:
谢谢了,我试验一下。
另外我这里又出了一个问题,很奇怪。
三极管NPN那个基极我什么也不接没有电流,只要我接上导线就有电流都不用接电源,是不是我的三极管坏了啊。太奇怪了。而且量发射极出去的电压能达到24V,我很奇怪那里来的那么大的电压啊。这不违反了原理了么。

网友F:
应该是虚地的问题。测量时地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