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art串口操作

楼主(2010-11-20):
对于avr的USART的发送中断有两个,一个是UDR空中断一个是发送结束中断。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和在具体应用中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
可以认为有两个寄存器
一个是发送寄存器 一个是缓冲
UDR空中断表示缓冲区空了
发送结束中断表示寄存器的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一般采用缓冲区空作为中断标志
这样做有个显著的好处 时间性能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