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C语言

楼主(2010-11-20):
我用单片机学习板做模数转换的实验,可是那个实验板把ADC0809的数字信号输出端接到了P2口,而且是把输出的数字信号的高位接到了P2口的地位,就是DB0-P2.7,DB1-P2.6,......但我需要把输出信号用数码管显示,求大侠把颠倒的输出数字信号顺过来。
     PS:我把P2得到的数据赋给了getdata,希望大家给个简单的实现程序,文字说明也行。

网友A:
unsigned char BitSwap(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uci;
    for(uci = 0;uci < 7;uci++)
   {
         val |= (dat & 0x01);
         dat >>= 1;
         val <<= 1;
   }
   return val;
}

网友B:
这个程序有BUG,  最后一次循环执行val <<= 1;时, val最低位固定是0了, 然后就return val;返回了.
# for(uci = 0;uci < 7;uci++)
#    {
#          val |= (dat & 0x01);
#          dat >>= 1;
#          val <<= 1;                                //  **************
#    }
#    return val;                                     //  ***************

楼主:
谢谢2L,不过这程序最后得到的结果:val=D0 D1 D2 D3 D4 D5 D6 0    我想执行玩for语句再加句val |= (dat & 0x01);应该可以得到结果吧
3L的提示也很重要  谢谢:)

网友A:
:)随手写的~~不好意思~

楼主:
5# liang7143

楼主:
刚刚试了下,效果良好: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