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关于STM32USB的问题,没搞清楚,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0-11-20):
我是想用STM32(ZET6)实现一个U盘,现在出现了几个问题
问题如下:
   1、代码下进去出现两个磁盘
    2、只能对其中一个盘进行格式化,而且格式化需要两次才会成功
   3、 格式化成功后可以将文件存进去,但是再次上电的时候文件就没有了
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看下描述符以及SCSI里面Standard_Inquiry_Data描述是否正确;
2.猜想应该是由第1个问题导致的;
第三:可以看一下自己的SCSI_Format_Cmd实现函数是否正确,我之前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修改format函数后文件就不回丢失了;
纯属建议,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