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零开始学习红外遥控控制,向大家问几个最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0-11-20):
我看了网上很多红外遥控的资料,都是编码解码之类的,请问

红外遥控必须都要编码解码吗?都要用到单片机吗?

还是说我理解的有误..先谢谢了..

网友A:
是的。必须把数据编码发送,然后接收端收到后再解码。编码解码的协议还得一致才行。
一般都是用单片机,但是也有专用芯片。

网友B:
关于协议,那不是像USB开发那样的杂杂,因为那都是你自已定的,只要会编程,就可做出。
编码解码也不怎么难,关键是硬件电路的制做。

网友C:
LZ抄袭我的帖子?:funk::funk:

网友D:
也在学习中.....

我想,应是用查询法或是中断法,

首先收到编码后进入中断,并计算电平的持续时间,取得开始信号后,进入信号取样,取得的bit位数存至数组中,并根据反码相比较是不产生误码,

没有误码码后,根据数组的值来确定按健值。

请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E:
用查询法是不行的。如果你的单片机系统很小问题不大,如果你的单片机时庞大的系统。那基本都会出错。
一是查询时间要短,二是会被其他中断插入而导致错误。
所以必须采用中断。用单片机的“输入捕获”这个功能来实现计算持续电平的时间。
遥控器的编码可以自己定义,不过这有国标的。
开始码+数据码+数据反码+重复码
2250            // “1”数字脉冲标准宽度(2250微秒)。
250             // “1”数字脉宽误差容限。
1125            // “0”数字脉冲标准宽度(1125微秒)
250             // “0”数字脉宽误差容限。
13500           // “Start”信号脉冲标准宽度。(13500微秒)
500             // “Start”信号脉宽误差容限。
15000           // “Repeat”信号脉冲标准宽度。(11250微秒)
500             // “Repeat”信号脉宽误差容限。
10800                        // 一帧遥控器信号间隔标准宽度。   (108毫秒)

网友F:
红外遥控很简单的,找个芯片数据手册看看就行

网友G:
对,红外遥控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理解了编码格式,解码就简单了,可以用专用芯片,也可以用单片机。

网友H:
一般接收端还是用单片机,好处是单片机可以兼顾解码和其它功能。发射端可以用现成的标准IC,比如HT6222,这类IC成本低,颗片几分钱,如果不计较成本,也可以用单片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