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电容式触摸屏的具体结构

楼主(2010-11-20):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关于触摸屏结构和原理的信息网上应该很多的,不难搜索。

电容式触摸屏是在显示屏制造时,在表面镀上一层呈矩阵排列的透明导电层,有专门的驱动IC,取出地址的方法是利用行列扫描,具体过程可参见驱动芯片的器件手册,不少成品触摸屏则整合了驱动芯片,看屏的手册即可。

楼主:
你說的我在網上也看到了,我想知道更多些,那些從觸摸屏引出信號線分別代表什麽呢,你所說的专门的驱动IC有哪些呢?

网友B:
应是类似健盘扫描的结构吧,取得行与列的相应位置得出按健值,

因行与列是根据触到的电容值去计算的确定位置的,而行与列是不同的列,所以可以做到多点位置感应。

而电阻屏是需按下,计算电阻的值,所在当两点按下时,返回的电阻会比单按下的值要小,而此值是可以同时按下不同的位置而又可以取得相同的电阻值,

所以电阻屏除了能感应到细小的笔尖点外,不能同时计算得出两个坐标。

电容屏采用的行与列的方法,可以同时得到多点的坐标外,但是,小笔尖点与干燥的物质是不能发生电容感应的。

所以电容屏一般都不会配那个小笔尖,电容屏的触摸感应位置需做成手指大小才能有效。

网友C:
电容屏有单层屏和双层屏,

单层屏只有一层ITO,原理近似可以这样理解:屏上有很多行,每行是两个细长的三角形拼成的长方形,左右两侧都引线测量,测每一行的自电容,根据哪行有电容变化来确定Y轴,根据电容变化量算X轴。

双层屏有两层ITO,X和Y各占一层,是个行列矩阵,可以测自电容,也可以测互电容。测互电容时是真正的多点触摸。测自电容时就是所有行列挨个测一遍电容,触点坐标是加权运算得出的,一般行列设计的不会太宽,确保触点不会只涉及一行,假设相邻的两行都有电容变化,就用这两行的坐标和它们的电容变化量做加权运算,得出触点中心点的坐标。测互电容就类似矩阵扫描。

大屏可以是由小屏组成的,比如可以2*2的4块拼成一个大屏。

网友C:
控制IC的话,cypress有。

网友D:
电容触摸屏,以前没有用过,学习中……

楼主:
能不能在详细些。